CAD捕捉的问题

楼主(2008-06-20):
我现在从网下下了个中望CAD,有使用别的功能的时候感觉都好,可是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大家,看图:
我想从A的下面与B的交点开始画一圆,可是捕捉的功能却只能从一条线上走虚线,两个线的交点却不走虚线了!?请问这是我哪个地方设置的问题?
谢谢!

网友:
没看懂你的意思,所以没试你所说的图
你到下面的对象捕捉和对象追踪里面设置下看看能否有用
中望的CAD听同事说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2008-08-17):
你说的走虚线好像是在极轴模式上,如果是这样的话,两直线交点不走虚线可能是你没有设置这个方向的角度的原因。你的附件是无效图形,打不开,不知你具体的意思。

网友(2009-06-11):
你到下面的对象捕捉和对象追踪里面设置下看看能否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