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有电主轴轴系的临界转速计算资料?

楼主(2008-06-20):
请问哪位有电主轴轴系的临界转速计算资料?

谢谢...........

网友:
一般电主轴的临界转速跟轴承的临界转速有关,查一下轴承的临界转速就可以!

网友(2008-08-14):
能否用COSMOSWORKS分析一下,行不行?

网友(2011-08-27):
电主轴的临界转速跟轴承的临界转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