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弧形的斜面怎么做?

楼主(2008-06-20):
十万火急,谢谢。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另外不许可带qq。

楼主:
新手上路,请多包含!又不可以上图。    带锥度的弧形面(x下面是小圆上面大圆),用宏程序怎么编

楼主:
请教:带锥度的弧形面(下面是大圆上面小圆),用宏程序怎么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