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图的速度信号还有用吗

楼主(2008-06-20):
   图为卷取机的张力闭环控制.

   变频器是安川616-G7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
它的A1脚是前面的主机速度信号,A3是张力控制器的输出信号(此信号是设定张力与张力检测器的反馈信号比较后,由张力控制器处理产生)。那么请教各位大师,此时,PG CARD上的速度检测编码器的信号还有用吗?这个卷取机的张力闭环控制是转速模式?还是转矩模式呢?

网友:
我的微笑网友好!
.
卷取机在卷取“线材(包括窄带)”时,“线材”有时绷的很紧,呈一条直线,此时,如果卷取的
速度大于放“线材”的速度,线材就要被“拉伸”或“拉断”。
.
而有的时候,“线材”又很松,此时,如果卷取的速度继续小于放“线材”的速度,线材就要“堆集”。
.
张力传感器,就是用于检测这个“线材”的弧度(反应的是张力)的,用于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的
快慢,以使“线材”始终处于适中的状态。
.
如果,取消了“速度检测编码器”,变频器就没有了速度参照系,也就不知道增加(或减少)多少频率为宜。
.
syw   080621---08.18

楼主:
开门造车大侠:
由616-G7变频器和编码器组成速度控制内环;张力控制器、张力传感器组成张力外环。实现对张力串级控制。这样可以实现速度误差和张力误差在1%之内。我的观点对吗?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