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加热功率怎么计算?
关闭

楼主(2008-06-20):
最近在做电加热的烘箱,但是公司里用的是经验公式,网络上找到的公式也看的不是很明白,设计手册上也看的不是很明白。论坛里有没做这个方面的高手啊?大家讨论下,
温度450度以下,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管不管用:
电加热器总功率选择的计算
       选择功率是为了满足加热介质所需发热量,是确保加热器能实现加热目的,正常运行的首选。
       由于电加热的热效率近似于1,可以这样认为:电加热器的功率即为发热量。
      1、功率选择的考虑
       功率的计算选择应考虑以下三条:
      ⑴ 从初始状态,按规定时间要求实现加热介质至设定温度(工作温度);
      ⑵ 在工况条件下,发热量足以维持介质温度;
      ⑶ 应有一定的安全裕度,一般取1.2。
       显然,从第⑴、⑵条选择功率的较大者,乘以安全裕度就是应选的功率。
      2、从初始状态加热所需功率的计算
       (1) 静态流体加热
       (2) 流动流体加热
       (3) 风道式加热器常压空气加热
        以上三式中
           P计 —— 电加热器所需功率 (KW);
           Q散 —— 在设定温度下容器的散热量(KW);
        一般有
         C1    — 被加热介质的比热。(Kcal/(kg•℃)
         C2    — 容器(系统)的比热。(Kcal/(kg•℃)
         M1    — 被加热介质质量。(Kg);
         M2    — 容器(系统)质量(Kg);
         ΔТ  — 设定温度与初始温度的差值。(℃);
         t   — 从初始温度加热介质至设定温度所规定的时间。(h);
         F   — 加热介质流量,(一般取最大流量)。(m /min);
         S   — 散热面积。   (m2)  ;
         q损  — (保温)材料在设定温度下,单位面积上的热损失量。 (Kwh/m )
       3. 维持介质温度所需功率的计算
       式中:
          P维 — 电加热器维持介质温度所需功率。(KW)
          M1增 — 每小时增加的介质质量。(Kg/h)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亮剑网友,
这个资料我有,不过实际操作起来就复杂点,那些参数也不是很明白,
你是做这方面的嘛?想详细的请教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知道一些,今天没有时间。我搞的时候往往参考许多资料,因为各个资料可能角度不同。一般这个计算还是应该重视的。还有更加复杂的多的计算呢。麻烦是难免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应该首先确定加热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是烘箱,不是加热炉,所以多温度的均匀性和稳定性要求高点,加热方式好像影响不是很大,加热功率的高低到是影响到升温的时间,我们一般用的是电热管加热,又时候也用蒸汽或是燃油加热,

网友(2008-12-27):
请问楼主:你的这个方案最终实施情况?功率怎么确定的?

网友:
我们公司也有用的到烘箱,不过加热温度不高,最高120度,现在采用电热管
前段时间,根据北方客户,改了一款蒸汽加热的
也没有什么好的计算方式,主要采用试验方式,多试几次得出结果

网友:
以前选过加热水的电加热器,功率基本参考以往的经验.加热管的选型,还要考虑到成本和电气连接方面的问题哦

网友:
不知道导热油加热炉的电加热功率是不是也能适用与上面的公式!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以前都是凭感觉再加比较,今天总算学习了,就是那个散热的怕是难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