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CAD图形中的圆弧全变成线段组成后,如何调整?

楼主(2008-06-21):
当CAD图形中的圆弧全变成线段组成后,如何调整?这种现象是怎样造成的?(如下图)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不管它,不影响正常作图的。
这现象应该是栅格定义的问题吧。

网友:
视图——重生成,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高手的帮助,解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点“选项”——“显示”下“显示精度”中将“圆弧和圆的平滑度”设置得高些(1000)即可;
2、如3楼朋友所说:点视图——重生成即可。
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在存盘时尽量将文档以较小的大小存储,线段越少文档就越小并且下次打开速度越快。

网友:
嗯,又懂了点

网友:
别傻了,
是显示模式造成的,

网友:
同意五楼的说法,一般不用理会,因为这是软件算法造成的,这个圆并不是真正的圆,是由很多点近似逼近成的,点取得越多就越接近圆,作为绘图者只要不是非得要求的绘图精度很高的话,可以按五楼的介绍做,你就把它当作圆就行了。

楼主:
这种情况出现时,虽然不影响画图,但从视觉上感觉十分别扭,特别是两个直径相近的同心圆在一起时,显示的很乱,根据五楼老大的方法设定后,就好多了!谢谢!

网友:
如果圆或圆弧很多的话就点:视图----全部重生成,那样的话圆或圆弧就会好很多!

网友(2008-10-20):
一般不用理会,因为这是软件算法造成的,这个圆并不是真正的圆,是由很多点近似逼近成的,点取得越多就越接近圆,作为绘图者只要不是非得要求的绘图精度很高的话,可以按五楼的介绍做,你就把它当作圆就行了。不会影响输出效果.

网友:
视图,全部重生成就 可以

网友:
可以在“选项”中将显示精度提高,但这要增大文件的容量。可以不管他,需要准确显示时,输入命令“re”后点下空格键。

网友:
运行r命令最快

网友:
输入命令RE就OK了

网友:
谢谢!设定后,就好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