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条焊接前一定要预热吗?

楼主(2008-06-21):
请教,焊条焊接前一定要预热吗?

虽然所有的焊接程序和书籍上都说明了预热的好处和必要,看过许多工厂还是极少有预热的情况,您们工厂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结构钢焊条极少预热,但高合金焊条及重要部件焊接还是要预热的!

网友:
预热只要看施焊构件的重要程度及其工艺要求。
对于普通的碳钢焊条如J422 若不是在特别潮湿的环境可以不预热,但对于合金钢焊条及不锈钢焊条焊前必须预热,否则,焊缝质量很难保证。

楼主:
强制要求工厂焊前预热和开坡口是否合理?

还有工厂的工人说,小的砂眼可以不用开坡口,开了后焊接的面积要比砂眼大好多倍,而且在焊接时保证砂眼部位形成熔池就可以将砂子冲出来,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啊?

网友:
开坡口可以清理焊接处的杂质,对于要求较高的焊缝是要把焊接部位清理干净才能保证焊接质量。如果是一般品修理就没必要开坡口了,那样就太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