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爪比软爪夹工件来的牢固?

楼主(2008-06-21):
都说硬爪比软爪夹工件来的牢固,有这说法吗?为什么会牢固呀?
谢谢!

网友:
软抓是根据工件外形修出来的,接触面大很多,更牢固。

网友:
软爪主要来装夹外形不能夹痕的工件,或易变形零件
软爪(普通三爪上焊上铜块)根据零件外圆尺寸,车三爪内圆,爪与工件接触面大
普通三爪一般不车三爪内圆,线接触,夹紧力集中,所以会在工件上留下六条夹痕或变形

网友:
一定是三爪更牢固啊!软爪接触面虽然大,但容易滑动,就像轴和套的关系!再说三爪就像三个点一样,能不牢固吗?

网友:
稳固(牢固)是相对的;
  软爪的优势是在较低的压紧力状态下,能较稳固的夹紧工件,并尽量不在工件上夹出痕迹,软爪会有少量变形,装夹是面接触,即使工件有打转的趋势,也会因为软爪的变形而阻力变大,减低打转的倾向。
  硬爪就有点像刀具-锉刀,你的压紧力够大,打滑的概率就不大,但如果压紧力不狗,打滑的概率就大得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简单说是软爪牢固一定,你把它加工一下,就比较同心,就更牢固

网友:
看论坛对软爪的使用和理解,发现个问题

没有几个人真的会修出高要求的软爪
如保证产品同心0.008-0.01
平行度0.1
这些对修爪提出了点要求

网友(2010-10-06):
硬爪更牢固,理由也说不上。

网友:
硬爪指的是用螺旋压紧的夹爪,如常见的两爪、三爪、四爪夹盘。
软爪指的是用液压或射流控制的夹具,也分两爪、三爪、主要是加工批量零件用的,装夹快捷,定心性好。但夹紧力不如硬爪好。

网友:
夹持同轴度小于0.01,这个软爪怎么修的,介绍一下经验嘛

网友:
平时听到的软爪较多,各有优点吧,针对牢固来说应该都一样.

网友:
如果用外面涨夹孔,可在一不用的台阶上涨夹一个圆环,车那要用的爪;如果用内夹棒料,可在夹爪靠后头夹一个短环,在车好内爪最后一刀时全部车掉。这样不论是涨夹孔还是夹外圆,都会很正。

网友:
0.008-0.01?卡盘有那么高精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