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加工用的钻孔机和铣边机---讨论

楼主(2008-06-21):
钻孔机做的最好的有日本的日立、德国的SCHMOLL;铣边机都是台湾机占领市场,如大量、恩德等。现在国内有大族、松林、杰科在做钻孔机。但技术上还是模仿着做。钻孔机要求高精度、高速度、要做好确实技术上很有挑战。
不知论坛有没有对这行比较熟悉的 ,能谈一谈这方面的经验和见解.

楼主:
看来真的这个行业很偏,很小啊

网友:
“诗仙”网友好!
.
我的工作中需要经常设计电路板,所以有问题要问:
1、我有一个新的设计,需要加工的电路板宽50MM,但尽可能的长。我想问一下,最长能加工多少MM?
.
2、你在一楼说:钻孔机要求高精度、高速度、要做好确实技术上很有挑战。
我想问的是,现在我国的数控技术已经可以了,特别是数控钻,是“点”定位,而不求运行“轨迹”正确与否,
那么,难在什么地方?
.
3、市场上的各种“数控雕刻机”,属于“数控铣类”,那个东西既对“点”定位要求很高,又对运行“轨迹”
要求也很高,此,是否比你所用到的数控钻更难。
我感觉,.“数控雕刻机”如果有相应的软件,能代替PCB数控钻!
对否?
.
syw   080624---06.53.

楼主:
元帅大人你好!
我先简单说一下用于PCB板加工的钻机和铣机把
钻机:主流的是六轴,X\Y轴速度一般在60~80M/MIN,加速度在1G~1.5G,X/Y轴现在一般为伺服加丝杠驱动,高端的用直线电机,配光栅尺成全闭环.Z轴六个主轴是独立驱动,速度更快,1分钟要加工1500个孔以上.钻孔的精度要达到±0.02以上.因为高速度和高精度的要求,对给基础件和运动组件的设计要求很高,床身和横梁国内一般用天然的花岗岩,易于加工到高的平面度(人工研磨),且使用当中无变形,此天然花岗岩数量开采多年,越来越少,且很多石矿已封山留作军工用.德国用的是一种人造的花岗岩,使用性能不比天然的差,但国内做的人造花岗岩尚达不到国外水平,日本的钻机卖得是最贵的 ,日本 的 造船业发达 ,他们的 床身是 用 钢板焊的,然后放到海水里自然失效,用的时候拿出来,在 导轨等 的要求 高的 安装面上开一刀,涂点防锈油就可以拉,很好用 ,平面度很 好 ,时间长 了 也 没有问题 ,不得不 佩服小鬼子,国内很多 发黑件还没出厂就 锈得不成样拉 ,连螺丝都是。很多 东西确实和 别人 没得比。

网友:
“诗仙”网友好!
.
在与你的讨论中,让我知道了很多我原来不懂的东西,谢谢!
.
还有,我在3楼发言中提到的“第一个问题……”,你是否了解?
.
谢谢!
.
syw  080624---10.13

楼主:
1、我有一个新的设计,需要加工的电路板宽50MM,但尽可能的长。我想问一下,最长能加工多少MM?
.
现在 主流的铣边机的可加工的台面为550×700。

网友:
对于楼上的回复,我再补充一点相关资料吧
PCB的主要材质是FR4,可以看做是一种塑料,PCB中间有铜层
用来做线路的,表面再贴装电子元件,就变成PCBA了
所以制作PCB还是有尺寸限制的,就如同机加工一样
如果大侠一定要求PCBA很长,可以使用FPC将PCBA串联起来

网友:
“诗仙”友好!
.
你在.6楼给的数据对我很重要,给我们加工电路板的厂家可能是出于保守,给我的极限数据600多。
谢谢你!
.
.//-----------------------------------------------------------------
深南大道友好!
.
不知你到上海安顿下来没有,惦念并祝福你!
.
syw   080625---05.52

网友(2008-12-04):
真的学习了,对这个只有点概念性的东东,没做过

网友:
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不错,谢谢

网友:
PCB加工用的钻孔机和铣边机用大族的也可以

网友(2013-10-03):
请问钻孔机的快钻是说的什么东西!!还望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