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螺纹怎么画?

楼主(2008-06-21):
我知道外螺纹有二种画法:一是螺旋线+牙形.   由扫描切除得.   二是由注解得.  但是用第一种,我螺旋线得不出.   第二种也不行. 请大师帮帮我.

网友:
草图--选基准面--画圆--插入螺旋线--建基准面--草图牙形--扫描切除

网友:
2#很详细了,看了就该明白了,多练习。其实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螺钉怎么画呢?尖部老是画不好
打孔后的螺纹孔
这样画过能跟打的孔配合吗

网友:
2#只说对一半呀,要选择螺旋线画个三角来切除,这样螺纹就成啦

网友:
草图--选基准面--画圆--插入螺旋线--建基准面--草图牙形--扫描切除
当画开形要注意螺纹开距和你的牙形符合要不我扫描不出来

网友(2008-11-26):
螺纹的问题

solidworks2007中外螺纹的画法用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
1.在插入中没有注解?
2.从工具栏中选中注解,但注解中也没有装饰螺纹线?

网友(2009-03-31):
如果就是紧固件,没必要真的做出螺纹来。用起来反而不方便。

网友:
不好意思,我才学CAD,请问草图那些在哪个选项里?

网友:
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