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的软爪硬爪怎么分?

楼主(2008-06-21):
一般好象都称呼卡盘上自带的卡爪为“硬爪”,在此爪上再焊接金属的称呼为“软爪”,我入行开车床的时间很短,不过接触的软硬爪意义和这个理论很不一样啊。

   一般我们把卡盘上自带的爪称呼为软爪,因为这些爪子本来就没有淬火的,算是调质硬度高一点而已,而硬爪是整体淬火磨制产品。从功能上区分,一般我们都直接将卡盘的三爪直接车正R来装夹工件,硬爪是整体淬火HRC60度以上,因为车爪的切削余量大,严重端续加工,所以硬爪基本上是不能用来车爪的。

  从价钱上分,一般我们用的最小6寸卡盘的普通软爪是180块一副左右,而硬爪是1500块一副,价钱相差是十倍左右

网友:
老大,你说的话矛盾了.呵呵
硬爪软爪材料不一样,硬度不一样
使用场合不一样
产品精度要求高的时候
硬爪一般是粗加工用(加工部分与未加工部分同心不好,超过0.02,我们一般做的是0.01,平行度也是一样)
软爪粗加工和精加工都可以.

网友A:
我们都是把卡盘配的三爪叫做硬爪(还可以镗,不是特硬),自己焊接上铜或其它软质材料,如低碳钢等,统称软爪。不过还有厂家配的软爪,很容易车,镗进行自己制作适合零件的软爪,像液压卡盘一般都有。

楼主:
卡盘上自带可以车动的我们就叫软爪,车爪时直接就将这副拿来车的,车到不能用就再换一副.一般一个卡盘我都配三副爪以上,一副专车大R的,一副小R,一副车台阶定位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把卡盘配的三爪叫做硬爪(还可以镗,不是特硬),自己焊接上铜或其它软质材料,如低碳钢等,统称软爪。不过还有厂家配的软爪,很容易车,镗进行自己制作适合零件的软爪,像液压卡盘一般都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好象都称呼卡盘上自带的卡爪为“硬爪”,在此爪上再焊接金属的称呼为“软爪”,我入行开车床的时间很短,不过接触的软硬爪意义和这个理论很不一样啊。

   一般我们把卡盘上自带的爪称呼为软爪,因为这些爪子本 ...

6寸的买贵了,100左右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们硬爪都是自己做的,但是效果不是太好

楼主:
我就是特意挑着贵的买,100块的我用过,重复精度太差,掉头装夹工件时误差精度太大,很难保证在0.03以内,而180的爪是随便保的,而且我的卡盘都是特别贵的,千岛,一个六寸卡盘比原装配机的贵两三千块

引用 网友B:

6寸的买贵了,100左右就差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特意挑着贵的买,100块的我用过,重复精度太差,掉头装夹工件时误差精度太大,很难保证在0.03以内,而180的爪是随便保的,而且我的卡盘都是特别贵的,千岛,一个六寸卡盘比原装配机的贵两三千块

要不你随便买个100的,我试给你看看能不能保证0.03mm同心度?

千岛已经不算贵的啦,几十万一台机床,卡盘才占多数。

楼主:
卡爪因为用得太少,我二十几台数控唯一只有一台6136是拥护卡盘的,平均一个月消耗不到两副爪,所以价钱没有很仔细研究,挑着贵的买估计应该没什么错,大方向一个月采购数量多的东西才去深入研究,例如刀片,整体合金刀具等,采购价格很难找到可以和我相差无几的采购价了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随便买个100的,我试给你看看能不能保证0.03mm同心度?

千岛已经不算贵的啦,几十万一台机床,卡盘才占多数。

网友:
这个没有统一标准,软硬是相对而言的。追风的床子自动话程度比较高,可能用的都是现成的东西。一般通用机床的软抓都是低碳钢或铜材焊接自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卡爪因为用得太少,我二十几台数控唯一只有一台6136是拥护卡盘的,平均一个月消耗不到两副爪,所以价钱没有很仔细研究,挑着贵的买估计应该没什么错,大方向一个月采购数量多的东西才去深入研究,例如刀片,整体合金刀具等, ...

我实在不明白,为啥你会喜欢没有液压夹头的。手动加紧的难道会更快么?好像效率很低哦,我见过。
另外,6136这类机床应该属于普车改数控的范围吧,好像精度不怎么样好。

楼主:
除了液压卡盘,还有样东西叫液压夹头的,还有气动夹头的, 我这一台手动夹紧的数控车床都没有,6136是一个机床规格型号大小的叫法而已。不用卡盘是因为我们的车床一般开得转速高,一般最慢最慢都开2500转以上的,大多时候开3000~6000转不等,用卡盘惯性大,启停慢,对主轴负荷也大,就是要配备很多夹头使用成本非常之高

引用 网友B:

我实在不明白,为啥你会喜欢没有液压夹头的。手动加紧的难道会更快么?好像效率很低哦,我见过。
另外,6136这类机床应该属于普车改数控的范围吧,好像精度不怎么样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液压卡盘,还有样东西叫液压夹头的,还有气动夹头的, 我这一台手动夹紧的数控车床都没有,6136是一个机床规格型号大小的叫法而已。不用卡盘是因为我们的车床一般开得转速高,一般最慢最慢都开2500转以上的, ...

哦,我们这里叫筒夹。一般做棒料比较多的话就用这个。
我这里主要做单件的东西,很少棒料加工。筒爪我也有,偶尔需要的时候装上去用用,情况极少。

如果想反应快,可以换伺服主轴的,瞬间转速就达到要求了。

楼主:
我们这里绝少加工单件的产品,除非是棒料连续加工完的掉头工序,基本都是棒料全自动送料连续生产的,单件生产要实现加工全自动化比较困难。

引用 网友B:

哦,我们这里叫筒夹。一般做棒料比较多的话就用这个。
我这里主要做单件的东西,很少棒料加工。筒爪我也有,偶尔需要的时候装上去用用,情况极少。

如果想反应快,可以换伺服主轴的,瞬间转速就达到要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绝少加工单件的产品,除非是棒料连续加工完的掉头工序,基本都是棒料全自动送料连续生产的,单件生产要实现加工全自动化比较困难。

自动化的好啊,这年头人都不好招。麻烦死了,做个几个月就说要走。

网友:
学习了,还是忍不住想问问各位: 硬爪和软爪的用途有何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特意挑着贵的买,100块的我用过,重复精度太差,掉头装夹工件时误差精度太大,很难保证在0.03以内,而180的爪是随便保的,而且我的卡盘都是特别贵的,千岛,一个六寸卡盘比原装配机的贵两三千块

此言差矣

网友C:
作为液压卡盘来区分,软爪,作成块状,材质为45#,无热处理,使用时根据需要预加工成所需形状,经简单修整后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硬爪,为成型卡爪,已预作出台阶状,并且经过热处理,使用寿命较长,夹持比较方便,但是,修整时不很方便且价格高。实为各有所长。至于说软爪价格,实际上关键在于产地和做工,只要是60度鼠齿石滚齿加工的,硬度应都无问题,至于说180和100元,实际上并无区别,偶只能说,即使是台湾货,您100元/副也买得太贵了,至于说液压卡盘的名牌,偶只能说,有谁见过原装名牌机床上配过千岛卡盘?其中原因自不必多说。

楼主:
哦哦哦,下次好好研究一下卡盘和爪子的质量和价格,因为只有一台机用卡盘的,所以买的很少,价格也不是很关注,随便买个自己认为还可以的就是了。不过我还是不喜欢卡盘

引用 网友C:
作为液压卡盘来区分,软爪,作成块状,材质为45#,无热处理,使用时根据需要预加工成所需形状,经简单修整后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硬爪,为成型卡爪,已预作出台阶状,并且经过热处理,使用寿命较长,夹持比较方便,但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作为液压卡盘来区分,软爪,作成块状,材质为45#,无热处理,使用时根据需要预加工成所需形状,经简单修整后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硬爪,为成型卡爪,已预作出台阶状,并且经过热处理,使用寿命较长,夹持比较方便,但 ...

滚的吗?那个齿。 可能工艺不同吧,我买的那些都是铣出来的,然后用平面磨床磨一下表面。现在材料费涨了,基本上90块一副以下的已经很难买到。(说个题外话,nnd,咱们怎么接受了外国铁矿石粉涨价涨了那么多呢。)
8寸的就更贵一些。

楼主:
你听他说得头头是道,名词又专业…… 其实就是不懂看什么书看得太多了,你不说我也懒得回这个帖子了。

     爪子上面那个是齿条来的啊!那可能会是铣床铣出来的,可以是插齿机插出来的,拉床拉出来的,甚至是磨出来的——但绝对没可能在滚齿机上滚出来的!

引用 网友B:

滚的吗?那个齿。 可能工艺不同吧,我买的那些都是铣出来的,然后用平面磨床磨一下表面。现在材料费涨了,基本上90块一副以下的已经很难买到。(说个题外话,nnd,咱们怎么接受了外国铁矿石粉涨价涨了那么多呢。) ...

网友(2010-03-06):
正在头疼夹伤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