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负荷(求助)

楼主(2008-06-21):
每次看到负荷,我就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它与内燃机的转速、转矩、进气门开度大小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哈?

还有汽车行驶中的车速与负荷的关系。

转矩与工程机械车量的是否有力量的关系。

网友:
负荷就是工作量也就是克服外界阻力的大小,车速越高阻力也越大,负荷也就越大

网友:
我记得内燃机里面专门有关负荷的论述
要是楼主手边有书,最好去翻翻,在这里想得到比较全面的解答
呵呵,比较难~~~

网友:
这个就比较难回答,发动机就是为了带动某个东西转动来用的,被发动机带动的东西就是负荷
或者这么理解:直接或间接消耗发动机功率的就是负荷,负荷是力或者转矩之类等等
可能楼主还是不懂,难回答

网友:
没什么难理解的。

负荷,作用在发动机上。由于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所以,负荷大小等于发动机发出的功率;按照扭矩说,等于发动机输出扭矩。

网友:
车速、载重和发动机负荷的关系,是汽车厂的事。

工机的所谓力量与发动机负荷的关系,是工机厂的事。

把曲线给我,我调出符合曲线的发动机,才是我们发动机的事。

只不过,现在汽车厂、工机厂的那帮牛哄哄的傻子们连自己的事都搞不懂

网友:
如果楼主做发动机试验,就应该比较好理解负荷的概念
就是给发动机增加的反向扭矩,简单说就是扭矩,一般俗称为负荷

楼主:
  谢谢各位哈!
我懂了!!!

发动机的实验还有没做呢,对于负荷还是比较抽象地理解哈~

网友:
负荷

1:机器或主动机所克服的外界阻力
2:对某一系统业务能力所提的要求(如电路交换台,邮政,铁路)
3:承受的重量
4: 导线、电缆和电气设备(变压器,断路器等)中通过的功率和电流。

肌肉在收缩之前所遇到的负荷或阻力称为前负荷。它是肌肉在收缩之前具有一定的初长度。在一定范围内,肌肉收缩产生的张力与收缩前肌肉的初长度成正比,超过某一限度,则又呈反变关系。即在初始阶段,随着初长度的增加,肌张力亦增加;肌肉在最适初长度(最适前负荷)时,收缩产生最大张力。再增加初长度,肌张力反而减小。在肌肉处于最适初长度时若开始等长收缩,则缩短速度最快、缩短的程度最大,做工效率最高。
后负荷是指肌肉开始收缩之后所遇到的负荷或阻力。当肌肉在后负荷的条件下进行收缩时,先产生张力增加,然后再出现肌肉的收缩。在一定范围内,后负荷越大,产生的张力就越大,且肌肉开始缩短的时间推迟,缩短速度就越慢。当后负荷增加到某一数值时,肌肉产生的张力达到它的最大限度,此时肌肉可完全不出现缩短,初速度等于零,肌肉所产生的张力和它收缩时的初速度呈反变关系。因此,肌肉只有在适度的后负荷时,才能获得肌肉做功的最佳效果。

负荷指的是导线、电缆和电气设备(变压器,断路器等)中通过的功率和电流。该负荷不是恒定值,是随时间而变化的变动值。因为用电设备并不同时运行,即使同时运行,也并不是都能同时达到额定容量。另外,各用电设备的工作制也各有不同,有长期、短时、重复短时之分。在设计时,如果简单地把各用电设备的容量加起来作为选择导线、电缆截面和电气设备容量的依据,结果并不科学。要么过大,使设备欠载,不经济;要么过小,出现过载运行,导致过热绝缘损坏、线损增加,影响导线、电缆或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严重时,会造成火灾事故。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设计时采用一个假定负荷即计算负荷来表征系统的总负荷应。用计算负荷来选择导线、电缆截面和电气设备比较接近实际,因为计算负荷的热效应与变动负荷的热效应是相等的。

网友(2009-07-14):
呵呵,越简单的概念其实要真正理解透彻还是有点难度的 .

网友(2013-10-02):
负荷率就是某一转速下的有效功率与该转速下的最大有效功率的比值

网友:
负荷率就是在某一转速下的有效功率与该转速下最大有效功率的比值,负荷率又称负荷

网友(2017-05-23):
你背一袋米,一袋米就是你的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