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缸内残余废气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8-06-21):
汽油机怠速时,为什么缸内残余废气很多?

排气阻力增加了?还是燃烧比正常状况下更加不完全了?还是其它一些原因。

网友:
气流速度低,涡流强度小,混合气不能很好的形成
气流速度低,不能很好的排除废气和吸进新鲜的混合气
先想到了这两点,排气管有阻力和气门的早开迟闭应该也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兄哈
哈哈,我也不清楚"排气管有阻力和气门的早开迟闭应该也有关系",到底怎么回事哈,,

网友:
可能引起废气的倒灌或者排不干净

网友:
建议楼主先看看发动机的工作过程相位图
这样可能你会更好理解"排气管有阻力和气门的早开迟闭应该也有关系"
至于怠速时废气比正常运转时要多,主要是进气的速率太低(怠速时由于废气能量不足造成增压器压力较低,进气压力低,相互循环)。

楼主:
呵呵,感谢以上两位.
这个问题是由于在学习"NOx"的排放时,教科书(内燃机原理)有这么一段话"减小发动机负荷和提高转速,均使进气阻力加大,残余废气系数增大."
呵呵,我现在搞懂啦~~~
随着转速增大,排气量也是减小的,因为,在排出废气的相对时间缩短了.所以,排出的废气减小了,缸内残留的废气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