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试过更换铣床的水泵?---讨论

楼主(2008-06-22):
由于要制作特殊零件,需要大面积的进行冷却,更换了冷却喷头,发现原配的水泵压力太小,无法将水喷到合适的地方。

于是我更换了大功率的水泵,没想到情况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虽然水压大了很多,但是由于大功率的水泵所产生的水流导致整个容器的内的冷却液翻江倒海般,把底部的杂质都抽了出来,堵塞的管道;另外,更严重的是,清澈的冷却液变成黑乎乎的,根本无法使用。

唉!……

可能是我一下子把功率换的太大了,本来想换90W的,结果销售人员说120W的比它只贵了10元,120W的更划算,没有经验的我于是买了120W。按照铭牌上面的标示,120W的抽水量比90W的大了一倍,由25提升到50。看来我要换个小一点才行了。

网友A:
再加一个切削液箱,把水泵移进来,原来的箱子作为中间沉淀箱

网友:
楼主真是幽默,看了就想笑。
你也不能够换这么大流量的水泵,换水泵应该是为了铣那个散热片的吧,比原来水泵流量大一倍应该足够了。
还有水泵最好看流量,而不是功率。

楼主:
我没经验,哪里知道这些。早知就不贪那10元钱了。本来我就是想买90W(当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销售商那边90W的只有一台,我想万一这台有什么问题换都没的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一个切削液箱,把水泵移进来,原来的箱子作为中间沉淀箱

这个办法不错,就是工程比较大。我先想一下,目前空间有限,看看怎么设计。

谢谢!

网友:
设计时要注意进与出的流量上的匹配,同时考虑过滤与冷却

楼主:
哈哈,看来我想得太简单了,没有做任何设计。

网友:
哈雷值得向你学习

精神很宝贵。
如果选择中间沉淀箱,一定要注意流向冷却液储存箱的流量要比电机的流量大,否则会溢的到处都是。
其实也没有必要精确计算,只要找到比出水泵水管粗的管子做沉积箱和储存箱的连接管道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宝贵意见,让我有了一点头绪。

另外,有一个问题,很难把冷却液排空,我看见冷却液这么脏想把它排空清洗一下,可是靠水泵根本没办法排空,因为水泵没有安装到最底部,所以始终还有一些冷却液在里面,外部也没有设计排水口。除非另外接一个排水装置。

要做沉淀箱,或者过滤装置,我觉得直接从回收口入手比较好,残渣主要是从回收口进入的,而原配的回收口上面的滤网非常简陋,很难完成过滤的任务。

网友:
太细得滤网可能会被堵

怎么实用怎么来吧,还要节约成本和时间

网友B:
不行就直接把磨床的水箱和过滤系统拉来用,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直接把磨床的水箱和过滤系统拉来用,简单些

这倒是个简单省事好办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