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管拉脱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08-06-22):
产线一根油管发烫,然后2小时后油管接头处被拉断。
/ r* a7 x, n: _, ^电磁换向阀是好的,液压系统中有双向液控单向阀。+ K, m: R& Z2 `5 K
请各位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
是不是哪坏了,油只供不回,导致持续供油压力太大而拉断的?

网友:
检查一下油泵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
液压油泵不好了,主要原因是油泵转子上的叶片与定子发生磨擦而产生的振动,叶片将椭圆形的定子的两头磨成了很多台阶,工作时叶片碰到台阶上发生振动,当系统压力被人为的调小或空载时,这种毛病看不出来。要求高的液压系统更换叶片泵,要求不高的,可将叶片油泵拆下来,将叶片泵解体,清洗转子和转子上的叶片,记住转子和叶片装配是有方向的,装反了不上油的。把定子拿出来用电磨头将椭圆两头的台阶磨平,两边不能相差太多。按原样装好。

网友:
请楼上详细解释一下好吗?我不明白液压油泵的磨擦怎么导致油管拉断的.

网友:
油管不是拉断的,是被振断的,油泵的叶片与定子上的小台阶发生磨擦,产生撞击时,经过油泵送上来的液压油也与叶片产生撞击磨擦,油温也跟着升高,被叶片带上来的油经过油管时与管辟产生撞击,靠近接头的地方管的内辟已经被撞得高低不平,而接头处是“喇叭口”,那个地方是最薄的地方,也是最先断的地方。发现油管接头处断了,一定要向后多去除2到3mm,重新做“喇叭口”

网友:
谢谢楼上的大侠,现在理解了

网友:
油温过高,加上振动引起的

网友:
请问楼主是叶片泵吗?

网友(2022-03-04):
收益良多!论坛里卧虎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