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内泄---请教

楼主(2008-06-22):
有个实例,一装载机提升到最高位置时,熄火停车,动臂下降约10毫米停止,拆检油缸,发现缸壁全行程严重拉伤,更换油缸故障排除,换向阀中位机能o,请分析

网友:
缸壁拉伤会导致油缸内漏。你问题都解决了,还要分析什么?

楼主:
为什么回落10个毫米?

网友:
缸壁拉伤后内漏导致,当下降到10mm后拉伤的程度没达到内漏这时油缸停止下滑(我这样认为),液压故障常看不见,有些东西不到现场分析还真不好说。

网友:
你是换了整个液缸还是换了缸套啊?不知道液缸套拉伤的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