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软件在义齿模具数控加工中的应用

楼主(2008-06-22):
UG软件在义齿模具数控加工中的应用
本帖转自中国知网:http://www.cnkiw.com
摘要:为了改善国产义齿模具电镀翻模强度低、耐用度不高的情况,采用不锈钢作为模具材料,通过对模具
结构及其数控工艺性的分析,阐述了UG软件在模具加工时的自动编程、仿真、后置处理等关键技术的应用。通过
实际加工及检测,证明该方法解决了传统义齿模具制作的强度、寿命和精度低的问题。
    关键词:义齿模具,UG编程,强度,加工工艺
          Application of UG Software in NC Machining of Denture Mould
                                Gu Peilan Wang Guangyuan
    Absb!2Ct: To improve electroplating molded of domestic denture mould with instance of low intensity&low durability, used
material of stainless steel. Analyzed the mold structure and the NC Technology and UG software~used for~key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such as automatic programming, simulation post-processing during producing denture mould. Results showed that
this method can solve the problems of intensity, life-span and precision after practical processing and detection. A reference role to
medical and life science research is played.
Keywords: denture mould, UG programming, intensity,
1引言
    牙齿的自然形态非常复杂,义齿和义齿模具的
制作也很复杂。传统制作义齿模具的方法有三种:
一是根据原来的牙齿模具进行翻模,可以采用石膏
型精密铸造工艺方法;二是使用膨胀材料获得母模,
使用母模铸造翻铸义齿模具;第三是采用塑性材料
印模,再进行电镀,在印模中填充材料翻制最终形成
义齿。前两种方法需要有模具的原件进行操作,不
利于自主生产。第三种工艺方法制作的模具工艺复
杂,而且模具本身的强度差,容易变形,模具表面容
易锈蚀,使用寿命低,而且由该种模具制作的义齿由
于上下模合模易错位而导致义齿轮廓不清晰,精度
低。
    为了提高义齿模具的强度和精度,延长其使用
寿命,减少制作成本,本文打破传统做法,采用不锈
钢作为制作义齿模具的材料,直接在数控雕铣机上
加工,避免了中间转换的环节,模具的加工精度高,
成型质量好,轮廓清晰。
process
    2.1结构工艺性
    义齿模具在排列上有多个不同的牙型混合排
列。义齿的种类多,各个义齿齿面和侧面由多个复
杂曲面构成,每个义齿的结构各不相同,部分义齿
曲面有侧凹的情况。
    构成义齿型面的曲面数量较多,形状复杂。模型
文件转换接口不同时需要对义齿模具曲面进行公差
检测,对有缝隙的地方需要进行缝合修补处理。对模
具型面表面进行分析,其曲面最小的适用半径为
0. 5tnm,由该曲面圆弧半径决定精加工刀具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