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凌DZB100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8-06-22):
我是第一次学习变频器!请问各位大侠变频器通电后直接就显示E.015     STOP和FWD指示灯亮,电机不工作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回复楼主,你手头有富凌DZB100变频器的说明书手册吗?如果有,就翻到书最后的目录,其中会详细介绍各种故障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楼主:
就是没有!所以!故障难以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我已经将变频器拿出去修了!但是我想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现在卖设备的不提供控制装置的说明书!所以我们不好自己解决!我在网上在找!看能不能找到!谢谢你黄工!

网友:
回复楼主,我帮你找到了一份富凌DZB100变频器英文说明书,其中解释说,第15个错误原因为 Over-torque ,即扭矩/转矩过大 。

网友:
富凌DZB100MSeries usermanual

这个为具体资料!

楼主:
我也找到了DZB100中文资料!E015是检测线路故障!E013是过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