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内径千分尺测孔径是否准确,和用通止规的测量相比,哪种合理?

楼主(2008-06-22):
请问各位社友:
       用内径千分尺测孔径是否准确,和用通止规的测量相比,哪种合理?

网友:
这要看你测量的目的

千分尺可以准确的得到数值,但是测量效率低,操作复杂相对规
通止规在一个范围内测量是否合格,不能得到准确数值,效率高,操作简单

网友:
内径千分尺测量孔径对操作要求较高

网友:
对有配合要求的工件,其尺寸检验最理想的方式是极限量规。因为卡尺、内径千分尺等计量器具是两点测量,保证不了作用尺寸的合格性,而作用尺寸不仅会影响到工件装配后的性质,甚至会影响可装配性。但用内径千分尺能读出具体尺寸,便于掌握加工余量。

网友:
内径千分尺是计量型量具,通止塞规是计数型量具,前者对操作者的素质要求较高,但可得到量化的数值,后者是傻瓜型的量具,适合公差较大,批量较大的产品检测。计量型的量具一般用在生产过程中,以便根据结果调整加工设备,计数型的量具一般用在终检,给予合格与否的判定。

网友:
通止规不适用于测量形状误差,内径千分尺应该可以反映。

网友:
综上,我来说明一下:
     两种是各有自己的弊端,需要测量者把握准确的测量方法才行,要使得孔径完全合格,当然两者结合才是完美!
    1. 内径千分尺测孔径可以测出数据,测量时需要测量3点尺寸,测量效率低,对操作者的要求相对也比较高,由于测量不能覆盖孔的圆周,当有一点有磕碰造成毛刺时,测量不到可能造成不合格;

    2. 通止规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当孔径尺寸普遍大于通规尺寸时,如果有一定的椭圆,通止规无法测出,而且也无法得到具体的测量数据,但是它对一个点的不合格可以测出!

    3. 两者结合的办法:当通止规测量出不合格时,可以用内径千分尺测量出数据,得出结论和研究改进措施;可以在通止规测量一段间隔时间内用内径千分尺抽检测量,以保证孔径尺寸的圆整度!

    4. 通止规和内径千分尺都要按期校验!

网友:
楼上的总结,很详细啊。内径千分尺选用专用测孔径的数显的就结了啊

网友(2009-04-18):
内径千分尺选用专用测孔径的数据能保证母线高点在中心,卡规不能保证高点,测量时不能保证测量轴线在水平位置

网友:
感觉还是千分表准
3爪椭圆的就量不出来

网友:
我上次在使用内径千分尺测量时,把内孔搞得一塌糊涂,结果外观挂了!(内表面粗糙度要求0.8)
PG测量好一些,如果孔不用来装配的话用内径千分尺测量,要装配的话用PG测量,GP在制造时已经对它本身的形状误差做了规定,校验合格后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在生产过程中,两者相结合为最佳。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CMM,当你在测量内径时,其形状误差也能同时被显示,贼方便!!!

网友(2010-08-12):
同意楼上的观点,支持一下

网友:
七楼分析的很透彻,顶七楼!

网友:
7楼说的很详细,千分尺相对要准确一些,但是如果一般情况在提高效率的情况下建议还是用卡规

网友:
7楼说的很详细,千分尺相对要准确一些,但是如果一般情况在提高效率的情况下建议还是用卡规
引用 网友A:

    效率问题,前者是“通用”,后者是“专用”

网友(2010-10-30):
各有特点,批量生产止通夫来的快,效率高,但测不出椭圆。千分尺,能得出实测值,但测不出有锥度的盲孔

网友:
批量的话用通止规!11111111111

网友(2010-12-08):
都挺厉害的,我是来学习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