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后喷漆,如何保证加工面上无漆?

楼主(2008-06-22):
好多产品需要喷漆而且需要加工,先喷漆后加工,导致加工后油漆碰伤严重,如果采用先加工后喷漆的方法,

请教大家,采用什么方法使得加工面上不上油漆;涂油是否有效?

网友A:
用专用夹具将加工面保护起来后喷漆

网友:
最常用的办法是在加工后的表面涂刷一层润滑脂。

网友:
透明胶
或有点粘性的纸

网友:
将油或蜡或纸或其它物质把加工面保护起来,漆后清除保护层即可。呵呵,就这么简单。

网友(2011-09-29):
涂层油,帖油纸保护加工面。

网友:
产品都没看到是什么样的,

网友:
加工面上贴高温胶(废点成本)或用相应的治具盖在加工面

网友:
覆盖住,至于怎样覆盖,要看你的东西了,不同的东西,应该不一样,呵呵,最简单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
哎, 我想找个这样的方法。提了个建议,在加工表面涂黄油,领导说成本高,建议先喷漆再车,领导说人家的工艺就是先加工后喷漆

网友(2012-08-17):
引用 网友A:
用专用夹具将加工面保护起来后喷漆

你有什么好的夹具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