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管机如何设计?---请教

楼主(2008-06-23):
我需要设计一款切钢管的切管机,要求是管子不动,车刀旋转(用车工的切刀),请高手指点。

网友:
吴生cqtrcmc网友好!
.
在两个导轨组成一平行导轨上,安装两个同心“三爪卡盘”。
.
一个卡盘用一夹紧钢管。
.
将另一个卡盘改造成刀架……。
.
syw  080624---05.43

网友:
用切刀的话,切削力挺大的,旋转的动力和进给力要控制好啊
如果是薄壁管的话,尖锐一点的车刀到会不会好点,比如螺纹刀?

网友:
本人正在试制此类设备,全自动的,管子不转!楼主什么地方的,切割管子的范围是多少?

网友:
其实,这很简单,关键就在切割刀头和刀片的设计与选材上面;
1、管不动----在切割时,用以夹紧模具夹紧即可;
2、切割:刀头最好设计为三爪形式,其中两个爪上轴承,以支撑第三爪在切割时的力并确保切割后管口圆度,当然第三爪就是安装刀片了。特别提醒:三爪上的刀片和轴承都必须可以自由旋转(加轴承);切割时,整个刀头旋转,用以外套推动三转径向尽给,以切屑钢管;
3、刀片:主要就是一个角度和选材及热处理的问题;

这种东西在汽车行业和空调行业用的非常之广泛

网友:
我们自制的半自动切管机(可切φ220×8以下),自制卡盘及减速系统,利用旧油压锯管机的头,带锯片铣刀。

网友:
不知道切多大的管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