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0配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6-23):
在讨论轴--孔配合时一位师傅说要0配0,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有人知道吗?

网友:
据我所知在一些模具行业,那些师傅们都喜欢这样说,其意思是轴与孔需要比较精密的配合,尺寸公差0丝对0丝。

网友:
同意老马的说法

0配0机械制造没这术语,是俗语
设计人员怎么设计的啊?尺寸0碰0,怎么装配?----说的没间隙
二个零件尺寸要求一致----要求的是等高或等径
二个零件装配后,要求没间隙---说的精度高(过盈配合)

楼主的0配0,不懂意思,有可能是说基本尺寸一样

网友A:
回复 楼主:

刚毕业接触冲压模时,听过这种说法,我当时问老科长:怎么可能做到? 老科长说:相对的说法而已,就是凸凹模精度IT级要求相对较高、基本尺寸一样、凹模下偏差和凸模的上偏差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毕业接触冲压模时,听过这种说法,我当时问老科长:怎么可能做到? 老科长说:相对的说法而已,就是凸凹模精度IT级要求相对较高、基本尺寸一样、凹模下偏差和凸模的上偏差一样。

这样是间隙配合了呀?不过我觉得这种说法可能是符合说0配0的人的原意.我还以为是H配h呢.

网友:
我们这常说0对0,但是实际是达不到的,我们这如果在技术要求上写某面与某面0对0配合就是要配做的意思,不过互换性就不好了.

网友:
近似与配做的一种说法,互换性不好,

网友:
0配0的要求是非常精密的,不过实际做到的很少。我们平常说的只是基本尺寸一样罢了。

网友:
杭州的国企老师傅都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过度配合的意思

网友:
就是过度配合啊

也叫0配合

网友(2008-08-02):
试试

就是孔轴碾磨配

网友:
0配0或者说0对0,一般是指配合间隙人为的消除到很小的状态,实际加工中比较难达到,有可能实现小间隙或小过盈,即使测量孔轴尺寸一样,也存在测量方面的误差,实际加工中是个有点模糊的概念!0配0装配可压入,或者最省力的就是热装或冷装,稍微改变一下两个工件的温差就可以实现顺利装配!

网友(2008-10-29):
俗语,不适用于批量生产。

网友:
配磨(镗),一点点配

网友:
基本尺寸相同
没间隙也没过盈
其实就是过渡配合,比较精一点

网友(2009-03-23):
怎么理解都行

网友:
就是无间隙配合
这个都是配合加工的一对一
要有一定经验的钳工才能做到

网友(2009-06-09):
过度配合的意思

网友(2011-11-09):
0配0能不能理解为利用热膨胀缩小配合间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