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办法将它拆下来?

楼主(2008-06-23):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如图所示,是一个圆螺母拧进一个套里面,现在螺母已经锈死在里面了,根本拧不出来.螺母上有两个M8的孔,可以拧上两个M8螺栓,然后用铁管撬住螺栓,应该就可以把它拆下来,但现在已经锈死了,把M8的螺栓撬断了,螺母也不动.已经用松动剂泡了两天了,但是没有效果.因为我们要在现场维修,条件比较差,没有任何设备可用,只有上些比较简单的工具.不知哪位高手可以帮帮忙啊!!

网友A:
加点煤油泡下,然后用锤子轻敲一阵,(振动)再试试,以此往复几次一定行

网友:
先往里再拧紧些,再往外退

网友:
加一点变压器油泡两个小时,用铜棒敲打,就能取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点煤油泡下,然后用锤子轻敲一阵,(振动)再试试,以此往复几次一定行

有些工厂不一定有煤油,用柴油也可以,效果不错

网友B:
重新钻孔攻丝

因为上面所提到方法不奏效时,你必须把螺栓钻掉,重新攻丝了!

网友:
用煤油泡过,直接用铁冲敲击,肯定OK!

楼主:
感谢各位

非常感谢各位热心网友的帮忙,我已经用煤油泡了几天,可是没有效果。不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网友:
泡煤油后是否有条件用火焰加热,再用锤子边敲边拧转螺母

网友:
这活急不来的,只能是边敲边转,而且跟做的人很有关系,别的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放到火上烧红,让后在冷却。这样铁锈的粘连作用基本上没有了,剩下的只有是作为杂质的阻碍作用就很容易拿下来了,如果一次不行就多烧两次

网友:
用火烧的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用火烧的作用是通过几次热胀冷缩,消除铁锈的胀力和粘连,同时烧掉部分水合物。这种办法比较好使,在现场屡试不爽,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没装软件看不到图片,可以夹住螺母,应该可以用手钻或者台钻把里面的螺丝打掉吧?

楼主:
火烧应该可以的,但是不具备条件。在办事处只租了一套房子,只有一些简单的工具。目前,我们还没把它弄开。大家都灰心了,在些谢谢各位网友的热心帮助。谢谢大家!!

网友:
我着急啊 有力使不上啊

网友:
用鹿油,渗透性极强

网友:
火焰加热掌握好温度

网友:
用合适的圆钢一端磨扁后重力敲击圆螺母,然后用相应的酸进行咬蚀。估计这样就能拆下来了。

网友(2008-09-04):
教你个绝招
先把表面松动剂清理干净,用气焊对螺丝加热,注意不要过
螺丝烧红以后,熄灭气焊,趁热向螺丝上加上机械油,再用工具拆

网友:
方法应该有满多的,只是不知道现场有啥条件

网友:
建议 先用小钻头 钻通,再用螺丝取出器 拔出  如不好使 也可用钻头钻通后 用丝锥重新攻过 这个办法 不能保证原罗纹

网友(2008-10-31):
已经乱牙了,打磨掉,重新配过

网友:
修车时用的冲击工具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
实在不行就用破坏性方法!

网友:
将两个M8螺丝锁一个杆上去,再用象车床板手一样的做法去边敲打边松动应该可行的,不要急,慢慢来

网友(2008-12-10):
同意几个社友的办法,用火攻,单也有个想法,建议公司(如果设备是自己公司生产的话),或者实用者用东西包住,防止生锈,岂不更方便。国内设备对维护保养考虑不周。过内螺丝生锈更是他妈的快。

网友:
呵呵,有了这么多方法了,不知有没有搞定

网友(2009-02-26):
问题是否解决,

网友:
什么格式的,打不开,我是专业做螺栓紧固与拆卸的,有各种专业工具,可以帮你拆下来或者出方案.如需要可以给我发邮件或致电13581877040

网友:
泡煤油后是否有条件用火焰加热,再用锤子边敲边拧转螺母
引用 网友C:

赞成这方法

网友(2009-04-01):
先用跟原螺母接近的钻头钻(注意要保留完整的螺纹),然后用锯条锯两条线(把残余部分锯为两半),再各自取出。如果不行可以锯3~5道,但是越少越好,虽然对扣有损伤,但是不影响使用(一般的矿泉水、罐头等盖上都是用的部分螺纹而不是完整的螺纹)

网友:
钻头打掉重新攻丝好了

网友:
加热呀,加热后敲打,可以搞定

网友:
这活急不来的,只能是边敲边转,而且跟做的人很有关系,别的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引用 网友D:

而且跟做的人很有关系。说得真对啊。

网友:
可用处部加热的办法试一下。

网友(2009-05-11):
电焊重新攻丝!

网友(2010-05-16):
有没有取出来?用的什么方法?说出来学习下。

网友:
看不到图,加点热轻烧一下看看

网友(2010-07-17):
方向有错没,不要是反螺纹。

网友:
用三句请安奶粉拍一下 呵呵

网友(2010-08-25):
没有拧不下来的,肯定是你使用的方法不对或所用的力度不够。有条件的话先钻一小于螺栓的孔然后泡油、振动、加热可同时采用,另做一带锥的三梭形的东东打入钻的孔内用扳手就可拧出来。

网友:
用一个外径和内孔和圆螺母大小差不多的垫片,10个厚的样子。先在垫片上打两个直径9的通孔,(当然是用来穿过那两个M8螺丝的,)然后在垫片上两孔旋转90度的地方焊上两个弯成90度的圆钢当手柄,再用两个螺丝把垫片锁在那个螺母上,扳动两个手柄。OK!

网友:
用煤油浸泡不行,直接用除锈剂多喷几次,

网友(2010-10-28):
如果可以的话 加热试一下

网友:
说得不清楚.方法很多,你的工作环境没说清楚,你的工装有什么呀

网友(2011-03-01):
学习了~·希望楼主搞好了。

网友:
难道不能直接 把它钻掉吗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用煤油泡过,直接用铁冲敲击

网友(2011-07-29):
哈哈哈有一种除锈剂多喷喷

网友:
铣床把大部分铣掉,剩余很薄的一圈,敲敲就出来了!

网友:
貌似这个问题过期了,我就不献丑啦。。

网友(2011-09-28):
用尽方法也拆不了的话不防找一个高级风割技师,将螺母割除.好的切割技工能做到只割破螺母而不伤害螺杆螺纹. 生锈的是最能达到这种效果了.

网友(2012-03-19):
还是破坏性拆除吧,这个最快

网友:
不知楼主问题是否解决,

网友:
期待楼主的可行性回答

网友:
加点煤油泡下,然后用锤子轻敲一阵,(振动)再试试,将螺母加热再拧,以此往复几次一定行

网友(2013-10-10):
油泡,加热,敲打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上面所提到方法不奏效时,你必须把螺栓钻掉,重新攻丝了!

我们也常用这种方法,在大螺母的定位丝锈死或是锈断了,我们都是把螺栓钻掉,比如M8的我们钻M10的,再重新攻丝,把大螺母用氧乙炔焰烤一烤就可以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