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拉深件侧壁的圆柱度?

楼主(2008-06-23):
现有Q195圆片拉深成φ77高34的圆杯形件,但是由于侧壁变薄和工件口部回弹的问题,使得工件侧壁锥度很大,20~30丝,

请教各位专家,如何能使侧壁锥度控制在5~10丝以内。

谢谢!

网友:
工序和间隙需要再检讨,但是缺少数据

网友:
说清料厚
是否开料拉伸同时
多半间隙问题,也与压料有关
直筒圆柱拉伸不难

楼主:
如何保证拉深件侧壁的圆柱度

板料厚度1.5,落料拉深是分开的,间隙是否单边小于1.5,这样对模具要求高,否则拉毛.

网友:
首先开料拉伸一起是完全没问题的,可以省模具成本,在生产时一可以少一道工序
间隙跟料厚一样也是没问题的
拉伸痕的存在,主要因素是脏东西(绝大部分材料上的)
还有一点,铁的拉伸要想没拉伸痕,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不停的省模,那你还需要产能么?控制好平衡点即可
你的锥度可能原因,没看工件,不是太好肯定结论,先看拉伸时的压边力或压料大小,再看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