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图纸中怎样进行焊接符号标注?按什么标准进行?

楼主(2008-06-23):
焊接图纸中怎样进行焊接符号标注?按什么标准进行?
谢谢!

网友A:
按照ISO 2553-84所规定的方法执行。
ISO 2553相当于GB 324-88。
请搂主查一下中国标准<GB 324-88>。
此标准社区内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ISO 2553-84所规定的方法执行。
ISO 2553相当于GB 324-88。
请搂主查一下中国标准。
此标准社区内有。

2楼回复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刚开始学习,比较晕菜.
希望能多多指点

网友:
焊缝符号一般由基本符号和指引线组成,必要时还可以加上辅助符号、补充符号、和焊缝尺寸符号等。
1符号 根据GB234-88《焊缝符号表示法》的规定,焊缝符号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基本符号 表示焊缝横截面形状
2.辅助符号 表示焊缝表面形状特征的符号
3、补充符号 为了说明合法的某些特征

箭头线相对焊缝位置一般没有要求,但在 标注单边V、单边Y、J焊缝时,箭头线应指向带有坡口一侧的工件
焊缝尺寸符号标注原则
1.焊缝横截面上的尺寸标在基本符号的左侧
2、焊缝长度方向的尺寸标注在基本符号的右侧、
3、坡口角度、坡口面角度、根部间隙等尺寸标在基本符号的上册或下侧
4、相同焊缝数量符号标在尾部
5、当需要标注的尺寸数据较多又不易区分时,可在数据前面加相应的尺寸符号。当箭头线变化时,原则不变
关于尺寸符号的说明
1、在尺寸符号的右侧无任何标注且又无其他说明时,表示焊缝在工件的整个长度上是连续的
2、在基本符号的左侧无任何标注且又无其他说明时,表示对接焊缝要完全焊透
3塞焊缝、槽焊缝带有斜边时、应标注孔底部的尺寸

网友(2024-03-07):
引用 网友A:
按照ISO 2553-84所规定的方法执行。
ISO 2553相当于GB 324-88。
请搂主查一下中国标准。

国标现在对应的是GB/T 324-2008   ,1988的已经被替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