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5202 短期内伺服故障---请教

楼主(2008-06-23):
西门子802D数控系统出现 :  025202  ,  三轴都是 短期内伺服故障报警,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2012-12-10):
伺服还没弄懂,我只知道变频器的

网友:
是不是启动的时候有,过一会儿消失呢?这是在等待伺服系统与NC的链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