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条、卷簧,扭簧与恒定负载弹簧的本质区别与应用---请教

楼主(2008-06-23):
在产品设计中发条、卷簧,扭簧与恒定负载弹簧等都是时常用到的,但是他们的主要区别,力学性能、特性曲线和应用范围都是怎样的呢,请教各位。

网友:
我在各种机械设计等书籍中找过这方面的资料无果。最后居然在一本书中找到,解决了我的疑惑。该书名为《机动玩具设计原理与实例》 靳桂芳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可以在当当或卓越网上购得。单价¥28.。该书介绍了卷黄,发条的力学性能,受力计算,缺点是没有将发条的长度计算讲清楚。最后自己不得不用螺线公式来推导,有点烦。

网友:
能不能发这本书的电子档共享出来。
在这里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卷簧,发条等在玩具上使用很普遍,期待你电子档上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卷簧,发条等在玩具上使用很普遍,期待你电子档上传。

同感  共同期待

网友(2009-02-12):
我正在找这东西  楼主能不能发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啊

网友B:
发条是卷簧中的一种,发条一般是在不用电能的情况下,作为微小型机械的动力来使用,比如机械钟表的走时动力和报时系统的动力;机械留声机唱片转动的动力;机械式八音盒;自动演奏钢琴;上弦类玩具的动力等等。这类用发条作动力的机械有共同点就是传动链是升速机构,而不是机械中常用的减速器,另外,由于发条在上紧时输出的力矩大,而接近全放松时,输出的力矩会减小很多,为了减小发条的这种不均匀的输出力矩,这类装置都有一个稳速机构,利用它来稳定机构的转速。在机械手表中为了减小这个力矩差,特意将发条做成自由状态时呈S形,而不是平面等距螺旋线形,使得发条的输出力矩相对平衡一些。发条的设计,要确定最小驱动力矩的大小以及可以使用的最大力矩的大小;驱动的最终执行元件的力矩与转速;还有需要驱动的总时间等因素来从相关的设计手册上查表选取,同时确定发条盒的尺寸和齿轮的大小与模数齿数,进行试验后,加以修正最终确定各部的参数。
大多数的卷簧可以用作在一定的范围内用它来实现自动复位。例如,用台式钻床钻孔时,按住进给手把,使钻头向下运动,钻完孔后,一松手,钻头就会自动升起回到原位,就是手把的轴里安装了一个卷簧。机械设备中使用卷簧做复位的例子很多,各种自动机、印刷机、包装机中都有大量应用。还有,卷簧常用来作平衡用。例如,在一个立式的导轨上安装有一个部件,需要沿导轨上下移动,又要求在任意位置可以稳定停住,部件的上下移动是靠一根链条拉动的,部件越向下,链条也随着变长,由于链条也有重量,于是就比部件在导轨上端时要重了,由此造成了部件在上与下的不同位置,部件加链条的总重不同,对于这种不同位置的不平衡也可以用卷簧来附加平衡力。常见的盒尺也是一种卷簧的应用实例,他可以减小体积。卷簧的使用不如扭簧广泛,主要原因是制作复杂,通常是找专业厂家制作,但是做少了,价格很高,厂家还赚不到钱,不愿意干,一下做多了万一不合要求又造成很大的浪费,技术人员的面子又不好过,同时制作周期相对会长一些,因此设计人员一般尽量不使用卷簧。而多数情况下,产品的批量较大才值得用卷簧。
扭簧是用弹簧钢丝制成,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扭簧就是别针,由于比卷簧制作简单,所以也广泛应用,比如文具夹子、老鼠夹子、眼镜盒的开合弹簧、一些家具转门的合页里、锁机构、汽车车门开合铰链等等。大多数的扭簧的使用转角都不大,多数都是不超过180°,但是也可以是大转角使用的,只不过大转角使用时,扭簧的扭圈之间必须做成有间隙的,好像是圆柱压缩弹簧的样子。比如上掀式汽车车库门的平衡机构用的扭簧,簧的圆圈直径大约有80mm,外形像是压簧,轴向的自由长度大约有1200mm左右,弹簧钢丝的直径大约有5-6mm。
从弹簧的力学特性我们可以知道:扭转力矩与扭转角基本成正比,也就是扭转角越大,弹簧的力矩越大。指针式弹簧秤称的东西越重,指针就转的角度越多。至于并不完全是成正比的原因主要是,转动时摩擦力矩造成部分损失,所以为了减小摩擦,发条要上较多的润滑油,发条在使用时不要上弦太满,上的太满发条轴的受力很大,由于发条的各圈紧密贴在一起,摩擦过大,输出反倒会减小。
    我们再来说一说恒力矩扭簧,这类扭簧大多用于机械钟表的游丝、千分表百分表的指针复位弹簧、各种指针式电压表电流表的指针复位弹簧(游丝);常见于各种精密仪器中。它的特点是,大多呈盘状,并且各圈之间都有很大的间距,以防工作时相互贴到一起,同时它的工作转角远远小于它的总圈数。比如,万用表的表头指针的游丝总圈数大约有5-8圈,而工作角度只有90°也就是说工作角度只占扭簧总转角(360°乘以5-8)极小的一部分,所以可以近似地看成是恒力矩。为了适应产品批量生产时调试方便及今后维修校准,恒力矩扭簧一般都有一个原始位置定位机构和力矩大小的调整机构。

网友:
黄包车老师的介绍又填补了社区的一小片空白

网友(2010-01-09):
最好将图书电子版上传.

网友:
最好能上传电子版;

网友(2011-07-17):
最好将图书电子版上传 ,让俺学习学习

网友(2012-07-03):
受益匪浅
另外,发条弹簧初始状态和末了状态体积相差很多,10倍可能

网友(2013-04-28):
最近需要用卷簧,哥们能再介绍的详细点吗。直线上下稳住的应用

网友(2017-05-16):
引用 网友B:
发条是卷簧中的一种,发条一般是在不用电能的情况下,作为微小型机械的动力来使用,比如机械钟表的走时动力 ...

解释的详细

网友(2019-12-31):
7#讲的很好!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