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测量活塞杆表面镀的硬铬层硬度?

楼主(2008-06-23):
活塞杆表面镀的硬铬层一般只有0.03毫米,技术要求是HV750(维氏硬度).用一般的硬度计是不好测量的.有专用的测量工具吗?用什么方法来确定硬铬层的硬度.请内行专家幇忙一下.

网友:
有专用的测量工具测量硬铬层厚度,但硬度不知道

网友:
建议找找专门镀硬铬的厂家,他们应该知道!

网友:
有 压钢球测量法 最简单了

网友:
太薄了,最好找专业厂家

网友:
应该是根据放入镀铬池的时间来鉴定的

网友:
有专门的测量这种硬度的仪器,外形就象一支圆珠笔,数字 显示测量结果.如需要可以联系我给你提供进一步的资料,不能在这里替别人做广告,呵呵

楼主:
折腾几天,最后还是采取用锉刀来鉴定.

网友A:
原来身边就有^_^,刚才去了公司计量室,开了眼见,这是就是检测硬度的仪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身边就有^_^,刚才去了公司计量室,开了眼见,这是就是检测硬度的仪器
7676076761

这个不能检测镀层的硬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检测镀层的硬度呀。
这是用来HV硬度,检测是要破坏工件表面。外表就象你说的。

网友:
金枫说的对,那种硬度我们也有,但是不能检测镀层的硬度。

网友:
镀层硬度有专用检测量具吗?以前我们都是用便携式的硬度计,好像不太准确,
镀硬铬的硬度要求是怎样的呢?

网友(2009-09-24):
回复 网友A:
万能工具显微镜

网友:
其实没有仪器,微米千分尺照样可以测量,测量活塞杆镀前直径,再测镀后直径,要做好标记,以便区分;用仪器的话:需要把工件纵向切开,厚度1cm即可,取样后将样品磨平。放在万能工具显微镜检测。

网友(2009-10-30):
一般只有做破坏性试验才能测量活塞杆表面镀的硬铬层硬度
我们用的那种可移动式的测量仪器都只能测量厚度>0.8mm以上深度的硬度
所以一般那种硬度计测量的都是调质的硬度。

网友(2010-04-07):
若想用便携式的,可以用超声波硬度计来测量,北京时代鸿亚公司的超声波硬度计就可以测量.
若想用台式的,可以用显微硬度计来测量.

网友:
::::折腾几天,最后还是采取用锉刀来鉴定.::如何鉴定呀??????????

网友:
想听听用锉刀怎么检测

网友:
这不属于液压方面的,请不要胡乱发帖

网友(2011-10-29):
测镀层厚度用不用测厚仪可以了,我们公司 也有。表面硬度可以用维氏硬度计(小型,载荷力50g)就可以了,很精准的。

网友(2021-05-20):
用便携式超声波硬度计进行检测,优点是便携、快速、操作简单,可现场直接测量活塞杆表面镀铬层硬度,且不破坏镀铬层。

网友:
用便携式的超声波硬度计进行检测,优点是便携、快速、操作简单,可现场直接测量活塞杆镀铬层硬度,尤其是测量有些大的镀铬件很方便。

网友(2022-02-23):
十几年前的问题,可以检测的,应该在7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