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个元件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8-06-23):
照片8  请教各位,这个元件是什么东西? 照片8

网友:
上图看不出来,下图好像是从机壳内引出来的,一般是测温元件引出线

网友A:
图1图2是同一类电气元件,我认为是输入输出隔离变送器。将各种输入的信号经隔离限能处理,转换并分配成多路信号输出至控制系统或其它单元组合仪表等。因图不很清楚,不能完全确定。

网友B:
我想可能是耦合隔离器吧?请问楼主,这个元器件的线是连到哪里的?

网友:
3#说得不错呀~是控制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图2是同一类电气元件,我认为是输入输出隔离变送器。将各种输入的信号经隔离限能处理,转换并分配成多路信号输出至控制系统或其它单元组合仪表等。因图不很清楚,不能完全确定。

我觉得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输出线只有两根,而输入线有很多。如果说是光控的,从线上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可能是耦合隔离器吧?请问楼主,这个元器件的线是连到哪里的?

一路到电磁换向阀之类的液压控制元件,一路(两根线)到PLC

网友:
楼主能否再传几张其他角度较清晰的图片和相关的连接图片。
“一路到电磁换向阀之类的液压控制元件,一路(两根线)到PLC”请问接控制元件和PLC的连线是接在输入端还是输出端?

楼主:
正因为不知道哪个是输入,哪个是输出才问的

网友:
标记IN的为输入端,标记OUT的为输出端。

网友:
楼主把型号往GOOGLE里一输,然后回车就知道那是干什么的了。要不把型号发上来也行。
感觉象是集线器,4输入4输出。一般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布线的数量,维修方便也美观。要是带隔离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2008-12-29):
一路到电磁换向阀之类的液压控制元件,一路(两根线)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