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请问mastercam和pro/e,ug,catia相比长处和短处

楼主(2008-06-23):
问一下啊     mastercam在造型方面和pro/e   ug   caita  相比怎么样
mastercam是不是就用来把pro/e  ug  caitia  它们做好的模型进行转化成数控机床的
程序呢?

网友(2010-06-04):
这几个软件都可以转化成数控机床程序的,只是每个软件的侧重点不同

网友:
造型上没proe方面,但是在曲面功能上相当强大,而且它是专业的转化为数控加工程序的软件,proe等软件与它相比都是业余选手!

网友(2010-07-30):
我觉得MasterCAM出道路要好一些

网友(2010-11-16):
MASTERCAM 在刀具计算上比较快,UG在多轴加工上功能强大。

网友:
在数控上面用MASTERCAM的人还是挺多的,不过也有不少用UG做程序的

网友(2012-04-04):
数控上面用MASTERCAM的人还是挺多的

网友:
问一下啊     mastercam在造型方面和pro/e   ug   caita  相比怎么样!!!!!!!!!请前辈们能给个比较清楚地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