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计量单位的基本使用方法

楼主(2008-06-23):
法定计量单位的基本使用方法
国家标准GB3100-1993《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和GB3101-1993《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规范了国际单位制在我国的使用方法,它们与国际标准的规定基本一致。
(1)        法定计量单位的名称。法定单位的名称除特别说明外,一般指法定计量单位的中文名称,用于叙述性文字和口述中。名称中去掉方括号中的部分是单位的简称,简称和全称可任意选用,以表达清楚明了为原则。组合单位的中文名称原则上与其符号表示的顺序一致。单位符号中表示相除的斜线(/)称为“每”,且无论分母中有几个单位,“每”只在分母的前面出现一次,例如J/(kg•K)的中文名称为焦耳每千克开尔文,而其简称为焦每千克开。单位符号中的相乘不对应任何名称,只要将单位名称连接读出即可。例如N•m的名称为牛顿米,其简称为牛米。如有单位带有幂,幂的名称在单位之前。二次幂,为二次方,如指面积则为平方;三次幂为三次方,如指体积则为立方。
(2)        法定计量单位和词头的符号。计量单位的符号采用国际通用符号,计量单位的名称及其简称,只在普通书刊和初中、小学课本中必要时采用。单位符号必须采用正体字体。一般为小写字母,只有来源于人名时,第一个字母大写(升的符号例外,可用L)。当词头的因数大于103时,其符号为大写。相乘的单位符号间可用乘点也可不用,但当中文符号相乘时必须用乘点。相除的单位符号间用斜线表示或采用负指数,例如:密度单位符号可以是kg/m3或kg•m-3,其中文符号可以是千克/米3或千克•米-3。单位中分子为1时,只用负数幂,例如:可用m-3而不用l/m3。表示相除的斜线(也可用水平线)在一个单位中最多只有一条,除非采用括号能澄清其含义。词头的符号与单位符号之间不得有间隙,也不加相乘的符号。口述单位符号时应使用单位名称而非字母名称。
(3)        法定计量单位的词头的使用原则。单位和词头的名称用于口述,一般也用于叙述性文字之中。符号可用于一切需要简单说明了表示单位的地方,也可用于叙述性文字之中。单位的名称与符号均是一个整体,不得拆开,例如不得把摄氏度表示为“摄氏…度”。非十进制的单位不得使用词头构成倍数和分数单位。词头不得重叠使用,例如不得使用毫微米、微微法拉。词头兆的含义为106、亿(108)、万(104)不是词头,只按一般数词使用。只通过相乘构成的组合单位,通常词头加在分子之前。
选用词头时,一般应使量的数值处于0.1~1000范围内。土地面积单位平方公里的符号为km2,公顷的单位符号为hm2,而不采用国外习用符号ha。

楼主:
法定计量单位和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构成

法定计量单位和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构成
法定计量单位是指由国家法律承认、具有法定地位的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三条规定:“国家采用国际单位制。国际单位制计量单位和国家选定的其他计量单位,为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国际单位制是在米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一贯单位制,其国际通用符号为“SI”。它由SI基本单位、SI导出单位、SI单位的倍数单位(包括SI单位的十进倍数单位和十进分数单位)三部分组成,并具有统一性、简明性、实用性、合理性和继承性等特点。SI单位是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的主体,所有SI单位都是我国的法定计量单位;同时也选用了一些非SI的单位,作为国家法定计量单位。非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应当废除,未经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批准,不得制造、销售和进口非法定计量单位的测量仪器。《计量法》的颁布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统一全国的计量单位制度。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构成如下表所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国际单位制(SI)的单位        SI单位        SI基本单位(见表1),共7个
                        SI导出单位        包括SI辅助单位在内的具有专门名称的SI导出单位(见表2),共21个

                                组合形式的SI导出单位
                SI单位的倍数单位(包括SI单位的十进倍数单位和十进分数单位),构成其倍数单位的SI词头(见表3),共20个。

        国家选定的作为法定计量单位的非SI单位(见表4),共16个。
表1                           SI基本单位
量的名称        单位名称        单位符号
长度        米        m
质量        千克(公斤)        kg
时间        秒        s
电流        安[培]        A
热力学温度        开[尔文]        K
物质的量        摩[尔]        mol
发光强度        坎[德拉]        cd
注:1.圆括号中的名称,是它前面的名称的同义词。
    2.无方括号的量的名称与单位名称均为全称,方括号中的字在不致引起混淆、 误解的情况下,可以省略,去掉方括号中的字即为其名称的简称。

表2          包括SI辅助单位在内的具有专门名称的SI导出单位
量的名称        SI导出单位
        名称        符号        用SI基本单位和SI导出单位表示
[平面]角        弧度        rad        1rad=1m/m=1
立体角        球面度        sr        1sr=1m2/m2=1
频率        赫[兹]        Hz        1Hz=1s-1
力        牛[顿]        N        1N=1kg•m/s2
压力、压强、应力        帕[斯卡]        Pa        1Pa=1N/m2
能[量],功,热量        焦[耳]        J        1J=1N•m
功率,辐[射能]通量        瓦[特]        W        1W=1J/s
电荷[量]        库[仑]        C        1C=1A•s
电压,电动势,电位,(电势)        伏[特]        V        1V=1W/A
电容        法[拉]        F        1F=1C/V
电阻        欧[姆]        Ω        1Ω=1V/A
电导        西[门子]        S        1S=1Ω-1
磁[通量]        韦[伯]        Wb        1Wb=1V•S
磁通[量]密度,磁感应强度        特[斯拉]        T        1T=1Wb/m2
电感        亨[利]        H        1H=1Wb/A
摄氏温度        摄氏度        ℃        1℃=1K
光通量        流[明]        lm        1lm=1cd•sr
[光]照度        勒[克斯]        lx        1lx=1lm/m2
[放射性]活度        贝可[勒尔]        Bq        1Bq=S-1
吸收剂量        戈[瑞]        Gy        1Gy=1J/kg
剂量当量        希[沃特]        Sv        1Sv=1J/kg

表3                             SI   词   头
因数        词头名称        词头符号
        英文        中文
1024        yotta        尧[它]
1021        zetta        泽[它]
1018        exa        艾[可萨]        E
1015        peta        拍[它]
1012        tera        太[拉]        T
109        giga        吉[咖]        G
106        mega        兆
103        kilo        千
102        hecto        百
101        deca        十        da
10-1        deci        分        d
10-2        centi        厘        c
10-3        milli        毫
10-6        micro        微        μ
10-9        nano        纳[诺]        n
10-12        pico        皮[可]        p
10-15        femto        飞[母托]        f
10-18        atto        阿[托]
10-21        zepto        仄[普托]        z
10-24        yoct        幺[科托]

表4             可与国际单位制单位并用的我国法定计量单位
量的单位        单位名称        单位符号        与SI单位的关系
时间        分        min        1min=60s
        [小]时        h        1h=60min=3600s
        日,(天)        d        1d=24h=86400s
[平面]角        度        。        1°=(π/10800)rad
        [角]分        ′        1′=(1/60)°=(π/10800)rad
        [角]秒        ″        1″=(1/60)′=(π/648000)rad
体积        升        L,(i)        1L=1dm3=10-3m3
质量        吨        t        1t=103kg
        原子质量单位        u        1u≈1.660540×10-27kg
旋转速度        转每分        r/min        1r/min=(1/60)s-1
长度        海里        n mile        1n mile/h=1852m(只用于航行)
速度        节        kn        1kn=1nmile/h=(1852/3600)m/s
(只用于航行)
能        电子伏        eV        1eV≈1.602177×10-19J
级差        分贝        dB
线密度        特[克斯]        tex        1 tex=10-6kg/m
面积        公顷        hm2        1hm2=104m2
注:1.平面角单位度、分、秒的符号,在组合单位中应采用(°)、(′)、(″)的形式。例如,不用°/s而用(°)/s
   2.升的符号中,小写字母1为备用符号。
   3.公顷的国外习用符号为ha。

网友(2016-05-31):
确实对机械加工人员有很直接的帮助。总结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