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从 铁屑的颜色来 判断 转速和进给是否合理么?

楼主(2008-06-23):
不同的材料 加工出的铁屑颜色不一样 ,  那么转速和进给在合理的情况下 铁屑的颜色有没有区别, 希望和大家交流一下. 说说自己的经验.

网友A:
绝对错误的方法,正常如果是干式切削,几乎所有的钢材切出来的屑都是要烧了呈现紫色才合理的,如果是湿式切削,如果还可以看见是烧了的颜色,只能证明你的切削液加得不够彻底了

引用 楼主:
不同的材料 加工出的铁屑颜色不一样 ,  那么转速和进给在合理的情况下 铁屑的颜色有没有区别, 希望和大家交流一下. 说说自己的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绝对错误的方法,正常如果是干式切削,几乎所有的钢材切出来的屑都是要烧了呈现紫色才合理的.
是谁说的,站出来接转头,这么武断的话不好说的.

我走啦,我是神龙不见尾

网友:
铁屑的颜色不能完全反映切削参数,但是可以做参考,有经验的师傅可以用此方法。楼主的问题很好,但想回答的很细就很难了,希望更多有实战经验的出来探讨,给年轻人培训一次!

网友:
太喜欢见到你的砖头了,我新买了房子,正好缺钻头

引用 网友B:
是谁说的,站出来接转头,这么武断的话不好说的.

我走啦,我是神龙不见尾:lol :lol

网友C:
单纯从铁屑的颜色来判断不是很合理。还要考虑铁屑的形状和厚度,有没有冷却等等!

网友:
看铁削判定切削参数是否合理是对的,只是不是看颜色,无论铁屑是烧了还是没烧,都属于正常情况,要看的是铁屑的形状,就会立即得知切削参数是否合理了.既然这帖又给神龙大侠拍砖头了,我总也要拿点资料上来,等着吧

引用 网友C:
单纯从铁屑的颜色来判断不是很合理。还要考虑铁屑的形状和厚度,有没有冷却等等!

网友A:
下图是连续车削时会产生的五钟切削屑,我分别用我的经验说说区别:

A型:
   这是车削之中最容易产生的切屑,切屑会死死地缠绕在工件上,会导致刀具进刀时垫上铁屑而导致崩刀,而且会挂花工件,还会使切削液无法均匀地到达切削区域,这是最坏的切屑,很多车床要一边切一边找人拿钩子勾走切屑.

B型:

   我认为是最合理的切削参数下会产生的切屑,要机床、工件刚性都很好,切削参数合理,冷却均匀,震动小才会切出这样的屑,基本上从进刀到切完都是一条过卷住的屑,但有非常大的弱点,清理时很麻烦,要准备好大钳子不断地剪断一条过到处缠住的切屑,特别是平床身的车床,全自动化的生产线不适合使用,尤其是一些还带自动压缩排屑器的车床就更麻烦了。但此种切屑对机床、刀具是最好的,要加工到最高精度时也只会在这种切屑下产生!

C型:

   切屑力开始不稳定波动,但帮助将切屑打断为一小段一小段,自动化生产线上经常要产生这样的切屑,以方便清理!

D型:

   切削力进一步不稳定,震动变得更大,切屑进一步变短,一般自动化生产线调节到C型切屑之后,到刀具使用磨损到一定程度,切屑自然会从C型号变成D型的。

E型:

   切屑力已经很不稳定了,震动非常之大,切屑变成非常之碎,此时加工表面质量会很差,正常用新刀具是不应该产生这样的切屑的,也是从C转变成D,再从D转变成E的。

     以上是参考锻造塑性好的钢材参考而言,在车削易车铁,铸铁等脆性大的材料时,基本只能形成C型以下的,无法形成B型的!

网友:
切削屑里藏着好多学问呢,比果说可以从宽度和厚度模糊判断切削时的进给量和吃刀量。
也可以通过切削参数的调整来控制切屑的形状,粗加工时经常用到。
至于切屑的颜色到不好判断,一般来说只能知道切削是否均匀,如切削热散热!不过在相同材料切削里可做为比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下图是连续车削时会产生的五钟切削屑,我分别用我的经验说说区别:

A型:
   这是车削之中最容易产生的切屑,切屑会死死地缠绕在工件上,会导致刀具进刀时垫上铁屑而导致崩刀,而且会挂花工件,还会使切削液无法均匀地到 ...

非常不赞成B

谁说一条过的屑就是好的?容易缠,还会影响粗糙度和精度。最不好的就是这样。最好的就是进给每2-3圈产生一段断掉的铁屑,并且是卷起来的。

网友E:
我还是喜欢一颗颗有规律地往下掉的铁。

网友:
不同的材料 加工出的铁屑颜色不一样 ,  那么转速和进给在合理的情况下 铁屑的颜色有没有区别, 希望和大家交流一下. 说说自己的经验.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楼主要清楚另外一点:积屑瘤的生成特点。
下面我单纯就车加工长轴(假设有一根5米或者10米长轴)的理想状态下来说明一下颜色的变化过程(材料碳素钢或低合金钢):在这里抛开刀片材料、转速、走刀量、切削深度、段屑槽的形状、刀尖大小等不谈,单谈干式切削时8楼B型铁屑颜色的变化:银白色-淡黄色-暗黄色-绛红色-暗蓝色-蓝色-蓝灰色-灰白色-紫黑色,温度也由200摄氏度左右上升到500摄氏度以上,这个颜色变化过程也就是切削过程中所消耗的功的绝大部分转换成切削热的过程,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刀具损耗(锋利-钝化-剧烈钝化-报废)过程(无积屑瘤时)注意我们通常所说的切削温度是指平均温度。
在刀片、设备都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材料 ,那么转速和进给在合理的情况下,铁屑的颜色当然也不同,楼主明白?
对了,就是切削热在作怪。那么通常情况下避免产生过高的切削热就是楼主要考虑的了,靠颜色的变化来确定合理参数只是方法或者手段之一。
另外说明一下,8楼的资料只是适用于塑性金属,在此情况下,追风分析的合理有序,特别是B,这是加工高质量长轴的不二法则;但不适用于脆性金属。
 学问太低,话语过于饶舌,不多说了。

网友A:
这话是我说的,这不叫一条过,叫一卷长条过,尺寸精度最高,粗糙度最高的就是这样的,切屑力最均匀

引用 网友D:

非常不赞成B

谁说一条过的屑就是好的?容易缠,还会影响粗糙度和精度。最不好的就是这样。最好的就是进给每2-3圈产生一段断掉的铁屑,并且是卷起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话是我说的,这不叫一条过,叫一卷长条过,尺寸精度最高,粗糙度最高的就是这样的,切屑力最均匀

这样粗糙度根本就不是最高的。只要铁屑不断,就不能车出高粗糙度。

ra0.8或许还行,ra0..4的话,铁屑挂花一点就超差了。

网友:
可能你搞错了,B型切屑怎么可能刮到工件上?????

引用 网友D:

这样粗糙度根本就不是最高的。只要铁屑不断,就不能车出高粗糙度。

ra0.8或许还行,ra0..4的话,铁屑挂花一点就超差了。

网友:
其实验证何种切屑才是对加工精度最有利的,试验切削一下就知道了.大家都在车床上装个5*100(D20)最终尺寸的细长轴类工件,看看要把切屑搞成什么样子尺寸精度才会稳定,粗糙度才会最高!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加工脆性材料时就必然只会这样,铸铁啊,易车铁等材料必然是这样样子的切屑

引用 网友E:
我还是喜欢一颗颗有规律地往下掉的铁。

网友:
追风大侠的意思是通过切屑形状判断切削力?判断粗糙度?
不妥吧?

网友F:
数控机床用的刀具不须刃磨,可以做参考,至于通用机床看铁屑的颜色来判断进给和转速的话,还要看操作工的磨刀的水平并结合刀具材料的质量才能有较好结论。材料必须是稳定的。铸铁材料可能要这样判断可能有写困难。

网友B:
提问:0.4用车床车加工?多长?公差多少?一般车床可以保证,?0.4对应的公差应该很小了,如果是小台阶还可以,轴类零件也这样干?批量还是少量?对不起,我长见识了,

网友:
轴类零件也没问题,4*120 D30倍轴到不能再轴的轴类零件车成0.4是没问题的,问题是我知道拿尾顶顶住车的方式是肯定不行的

引用 网友B:
提问:0.4用车床车加工?多长?公差多少?一般车床可以保证,?0.4对应的公差应该很小了,如果是小台阶还可以,轴类零件也这样干?批量还是少量?对不起,我长见识了,

网友A:
我最讨厌光说不练的,上图为证! 这是4*100左右的细长轴类零件,中间的杆身尺寸误差大约小于0.005左右,批量以万件计算,0.4的我说你可能又要拍砖头说我没检测能力了 :lol 俺说0.8以下你老看行不?别说我抛光过啊,要不我快递几支你老鉴定一下,这个光洁度在此设备上是 “随随便便”就可以车出的,如果要求严格的话,材料和机床换个附件,可以车出粗糙度0.2或者以下的细长杆你信不??

引用 网友B:
提问:0.4用车床车加工?多长?公差多少?一般车床可以保证,?0.4对应的公差应该很小了,如果是小台阶还可以,轴类零件也这样干?批量还是少量?对不起,我长见识了,

网友B:
疯子 奶奶的,你这是什么车床加工的
大家讲的是正常情况铁屑的颜色变化来判断转速和进给,你来个特殊加工,严重跑题扣你100分给四川难民,
不过说实话,我找不到你这个件的加工工艺。

网友A:
你终于说出了大实话了,我就是车床疯子 !这有什么特殊加工,把一头一尾去掉,就车根车床都可以加工的台阶轴,只是你想不通这一头一尾加上去是怎么一次加工出来的而已

引用 网友B:
疯子 奶奶的,你这是什么车床加工的
大家讲的是正常情况铁屑的颜色变化来判断转速和进给,你来个特殊加工,严重跑题扣你100分给四川难民,
不过说实话,我找不到你这个件的加工工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终于说出了大实话了,我就是车床疯子 !这有什么特殊加工,把一头一尾去掉,就车根车床都可以加工的台阶轴,只是你想不通这一头一尾加上去是怎么一次加工出来的而已

右边用夹具,左边顶着。夹中间车再左边。

ra 0.2你一定车不出来,原因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讨厌光说不练的,上图为证! 这是4*100左右的细长轴类零件,中间的杆身尺寸误差大约小于0.005左右,批量以万件计算,0.4的我说你可能又要拍砖头说我没检测能力了 :lol 俺说0.8以下你老看行不?别说 ...

从图上看不出什么,但我的经验来说,这个东西估计是难做到0.4粗糙度的。0.8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最讨厌光说不练的,上图为证! 这是4*100左右的细长轴类零件,中间的杆身尺寸误差大约小于0.005左右,批量以万件计算,0.4的我说你可能又要拍砖头说我没检测能力了 :lol 俺说0.8以下你老看行不?别说 ...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中间的杆身尺寸误差大约小于0.005左右,是啥意思?公差只有0.005吗? 还是直线度?

网友A:
0.005算综合公差吧,尺寸误差,真圆度,直线度我就没办量过,不过估计也差不多。

引用 网友D: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中间的杆身尺寸误差大约小于0.005左右,是啥意思?公差只有0.005吗? 还是直线度?

网友A:
你的工艺别说0.8,1.6你都车不出来啊,我还要去试???

引用 网友D:

右边用夹具,左边顶着。夹中间车再左边。

ra 0.2你一定车不出来,原因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数控机床用的刀具不须刃磨,可以做参考,至于通用机床看铁屑的颜色来判断进给和转速的话,还要看操作工的磨刀的水平并结合刀具材料的质量才能有较好结论。

大家有点跑题了,哈哈
杭州大侠,通用机床也是能用可转位刀具(也就是你说的数控刀具)呀!

追风说的B型的铁屑在精加工时是比较好的,粗糙度会比较好,但工人安全不容易保证,所以一般还是要让铁屑能在300mm左右断比较好。
我在除加工时感觉是小片断的比较好,厚重的,连弹跳起来的机会都没有,蓝黑色的,不能再变紫色了,刀具就受不了了;加工中不要太多的清理铁屑的时间,相对刀具在排切屑的时对刀片的冲击就多了,刀具寿命理论是有降低,实践上我没对比,没发言权。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05算综合公差吧,尺寸误差,真圆度,直线度我就没办量过,不过估计也差不多。

不磨的话,这个公差我还真想不到有什么办法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工艺别说0.8,1.6你都车不出来啊,我还要去试???

估计会震的很厉害。中间太细长了。 用有跟刀架的车床车的话,会好很多。
顶的压力估计也是个问题。不好控制。

那你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大家有点跑题了,哈哈。
杭州大侠,通用机床也是能用可转位刀具(也就是你说的数控刀具)呀!

追风说的B型的铁屑在精加工时是比较好的,粗糙度会比较好,但工人安全不容易保证,所以一般还是要让铁屑能在300mm ...

试过车一个铝件,缠屑很厉害。把35度的刀片更换成55度的刀片后,把转速降下来,进给率和吃刀量提上去。爽的很,铝屑噼里啪啦的断了,打在机床防护门上很动听。

网友:
首先断不短屑和缠不缠屑是两个概念啊,你缠屑,屑是不卷的,不断屑的B型屑是连续卷屑的,会自动往一个方向不断延伸,绝对不会缠到工件上,

引用 网友D:

试过车一个铝件,缠屑很厉害。把35度的刀片更换成55度的刀片后,把转速降下来,进给率和吃刀量提上去。爽的很,铝屑噼里啪啦的断了,打在机床防护门上很动听。

网友A:
我也说句大实话!45号钢,40CR这些退火软钢车削加工,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无论是用开外圆磨,无心磨的,看见我拿出的车削样板都几乎要投降的!淬硬钢HRC60度要拼也行,不过由于车刀实在太不耐用,拼一两件的加工精度可以和磨床玩玩,超过十件都没戏!

   我就是车床疯子,以前最疯狂的时候,无论什么类型的刀片,什么类型的材料,没事就买回来车着玩,咋车有难度就咋车,当娱乐一样地开车床玩,人生一大乐事啊~~~~~~

  考一下,说说这个工件加工时间约要多久,价值几何??

引用 网友B:
疯子 奶奶的,你这是什么车床加工的
大家讲的是正常情况铁屑的颜色变化来判断转速和进给,你来个特殊加工,严重跑题扣你100分给四川难民,
不过说实话,我找不到你这个件的加工工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说句大实话!45号钢,40CR这些退火软钢车削加工,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无论是用开外圆磨,无心磨的,看见我拿出的车削样板都几乎要投降的!淬硬钢HRC60度要拼也行,不过由于车刀实在太不耐用,拼一两件的加工精度可 ...

你这问题没意义,连工艺都猜不出,估算时间就是瞎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问题没意义,连工艺都猜不出,估算时间就是瞎蒙。
不对,工艺不知道不代表不知道加工时间;
就这个件而言,车加工20分钟到头了,价格20圆顶天了,要是一两件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D:

猪,人家的工件是用走心车床加工出来的呀.还右边用夹具,左边顶着。夹中间车再左边的.我看你的水平和初学者差不多,你试试用你的方法车一个出来看看.你干车床几年了?不懂就乱说,识少少就扮代表.

网友A:
从一段对话,就可以知道层次的问题!很多东西我也不知道具体工艺,到底会要多少钱做出来!!很多东西我甚至见都没见过,但我不能说不知道值多少钱,我一定要大约估算一个价值出来,而且是必需是很准确的!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侠,俺算佩服你了!! 你虽然计算不出准确的生产时间和费用,但起码准确计算出“正确的加工时间和加工费用的比例”,按照你的加工时间和费用,各打五折再打五折就是实际加工时间和费用了!这根东西车的时间不足三十秒,不过车铣、钻的时间要三四分钟以上,一次在四轴联动的车铣中心完全加工完毕,大批量加工成本大约也是算1分钟/一块而已,不过量要起码满足到一头半个月的加工时间。

  我给你看过这个工件,你以前发上来那个钻纸的钻头我可以轻松廉价地加工出来,你应该没有异意了吧?

引用 网友B:
不对,工艺不知道不代表不知道加工时间;
就这个件而言,车加工20分钟到头了,价格20圆顶天了,要是一两件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唉……对于加工工艺来讲,你真系外行左,在没有走心式车床之前,系普通车床,或者普通行刀数控车床加工,系渠甘讲既工艺加工出来嘎!我到有晒呢个零件“一切可能加工出来”的成品,系一切有可能加工出呢个零件的加工工艺我都尝试过了!

   你下次好老皮D,晤好乱窒人啊,你既技术机加工水平都未必见得有几高姐

引用 网友H:
猪,人家的工件是用走心车床加工出来的呀.还右边用夹具,左边顶着。夹中间车再左边的.我看你的水平和初学者差不多,你试试用你的方法车一个出来看看.你干车床几年了?不懂就乱说,识少少就扮代表.

网友:
真佩服追风!会说“外星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对于加工工艺来讲,你真系外行左,在没有走心式车床之前,系普通车床,或者普通行刀数控车床加工,系渠甘讲既工艺加工出来嘎!我到有晒呢个零件“一切可能加工出来”的成品,系一切有可能加工出呢个零件的加工 ...

原来你识讲广东话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从一段对话,就可以知道层次的问题!很多东西我也不知道具体工艺,到底会要多少钱做出来!!很多东西我甚至见都没见过,但我不能说不知道值多少钱,我一定要大约估算一个价值出来,而且是必需是很准确的!

  神龙 ...

四轴机是不是指双主轴加铣轴的? 我对那种机器认识不深,也就是见过一两次而已。

网友A:
不是,是单主轴四轴联动.主轴CS旋转加分度一轴,主轴前后移动Z算一轴,刀架X左右,Y上下各一轴,动力头旋转不算一轴的.这是最简易的的,

    还有一种是左右各一个刀架是独立控制,一刀架两轴移动,加上主轴的两个轴移动,就是六轴联动了.这样的车床已经牛B到不得了了,可以左右两把车刀同时车削一个工件,或者两把铣刀同时铣一个工件,反正可以两把刀具同时伺候一个工件.

   最牛B的才是以上说的六轴联动之外再加副主轴,副主轴带有刀架完成掉头加工.先说副主轴和主轴联动关系,Z前后,和CS旋转分度是和主轴联动加工一个工件的,车床就变成是八轴联动加工一个工件了.其他副主轴的刀具不算在联动里面了,一台车床超过十轴了.

    上个十轴以上,可以八轴联动的车床视频,我的至爱,超强悍的车床, http://v.youku.com/v_show/id_cz00XNjI3ODM0NA==.html

引用 网友D:

四轴机是不是指双主轴加铣轴的? 我对那种机器认识不深,也就是见过一两次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单主轴四轴联动.主轴CS旋转加分度一轴,主轴前后移动Z算一轴,刀架X左右,Y上下各一轴,动力头旋转不算一轴的.这是最简易的的,

    还有一种是左右各一个刀架是独立控制,一刀架两轴移动,加上主轴的两个轴移动, ...

星牌走芯机

曾经我想过搞一台,就是太贵了。要好几十万。

网友:
几十万对于走心机来说是最低消费了,视频上这台不拿住一两百万都不要打它主义 最便的都要过三十万,加个送料架都快四十万身价了

引用 网友D:

星牌走芯机

曾经我想过搞一台,就是太贵了。要好几十万。

网友B:
一次在四轴联动的车铣中心完全加工完毕,大批量加工成本大约也是算1分钟/一块而已,不过量要起码满足到一头半个月的加工时间。 我给你看过这个工件,你以前发上来那个钻纸的钻头我可以轻松廉价地加工出来,你应该没有异意了吧?
原来如此.这我相信,讲真话,你的那些机床我没有见过,只是听说,的确落伍了 视频我没有看,过几天再看,有好的东西要慢慢看了还要研究的,如果你还有好东西发给我,话锋一转
抗议:以后严重跑题的回答版主要“咔”

网友A:
我又没拆你家房子,你老拿砖头拍我干什么? 有什么车床疑难杂症尽管拿来考我好了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这我相信,讲真话,你的那些机床我没有见过,只是听说,的确落伍了 视频我没有看,过几天再看,有好的东西要慢慢看了还要研究的,如果你还有好东西发给我,话锋一转
抗议:以后严重跑题的回答版主要“咔”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又没拆你家房子,你老拿砖头拍我干什么?...................
嗨,我就那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要是太拘谨,没了趣味,我家的房子你拆好了

网友A:
上一个我自认为最合理切削的切屑,切断刀切断40几直径工件,中间有个好像是5mm的孔,如果是实心的那地方会积屑的,我认为切断刀切出这个光洁度端面,可以形成这样的切屑,俺在车床切断上面的功夫是登峰造极的,老大你有砖头尽管来好了,

引用 网友B:
嗨,我就那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要是太拘谨,没了趣味,我家的房子你拆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一个我自认为最合理切削的切屑,切断刀切断40几直径工件,中间有个好像是5mm的孔,如果是实心的那地方会积屑的,我认为切断刀切出这个光洁度端面,可以形成这样的切屑,俺在车床切断上面的功夫是登峰造极的,老大你有砖头 ...

如果那个东西是不锈钢,不难搞出这样的切端面。
如果那个东西是硬钢材,也不难搞出这样的切端面。
如果那个东西是王牌钢,要搞出这样的切端面需要两一些要求,第一,刀具要好。材质个人推荐tt9030,不知道追风试过没有。第二就是线速度一定要快,特别是中心的线速度。第三,切削余量要足够多。(不过切断一般都会满足第三项要求的)
如果那个东西是铝。。。。。看起来不像吧。

另外,黑黑那两团是啥咚咚,没看清楚的说。

网友A:
黑色的是切出来一卷切屑,从进刀开始到切断完都没断过,基本和工件直径一样大的,材料是40Cr退火状态的软钢 用90块一把国产刀杆,三菱DGM 3.0CT双头切断刀片30多块一片,一个刀头大约可以切断800件以上,全自动化生产时500件定时换刀

引用 网友D:

如果那个东西是不锈钢,不难搞出这样的切端面。
如果那个东西是硬钢材,也不难搞出这样的切端面。
如果那个东西是王牌钢,要搞出这样的切端面需要两一些要求,第一,刀具要好。材质个人推荐tt9030,不知道追风试 ...

网友:
另外,黑黑那两团是啥咚咚,没看清楚的说。
两团铁屑卷曲成型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是切出来一卷切屑,从进刀开始到切断完都没断过,基本和工件直径一样大的,材料是40Cr退火状态的软钢 用90块一把国产刀杆,三菱DGM 3.0CT双头切断刀片30多块一片,一个刀头大约可以切断800件以上,全自动化生产时 ...

真羡慕。。。

我这里1000的单量已经算很大了

网友A:
能全自动化加工的,不上十万八万件,不算大量,一般一个工件起码都生产一万件以上,甚少生产三几千的

引用 网友D:

真羡慕。。。

我这里1000的单量已经算很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能全自动化加工的,不上十万八万件,不算大量,一般一个工件起码都生产一万件以上,甚少生产三几千的

全自动是不是不需要人看机的?
那道具磨损,补刀是怎么操作?

网友:
要人看啊,一人看三台,巡回检查零件尺寸,清理堆积的切屑,收拾零件,做完一根材料后换料

引用 网友D:

全自动是不是不需要人看机的?
那道具磨损,补刀是怎么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追风大侠,可不可以见视一下你的刀

网友I:
太牛了,其实我觉得呢是不是与我们的工厂要求是不是跑题了呢.....我们都是要求表面质量,从来没有要求过铁屑的的质量哇

网友:
铁屑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加工表面的质量,例如我上面说的E型一圈都不到就断屑半圈半圈的铁屑,这样铁屑加工出来的表面一定是非常粗糙的 研究车床切削工件,就研究切出来的铁屑就行了 :lol

引用 网友I:
太牛了,其实我觉得呢是不是与我们的工厂要求是不是跑题了呢.....我们都是要求表面质量,从来没有要求过铁屑的的质量哇:lol :lol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是切出来一卷切屑,从进刀开始到切断完都没断过,基本和工件直径一样大的,材料是40Cr退火状态的软钢 用90块一把国产刀杆,三菱DGM 3.0CT双头切断刀片30多块一片,一个刀头大约可以切断800件以上,全自动化生产时 ...

是什么型号的刀杆?
哪里生产的?   迫切想知道!

网友:
刀杆是去做转位刀杆厂家订做的,刀杆用国产只要质量好使用起来和进口的区别不大,刀片是三菱的DGM 20CE和30CE,CT等,你查资料应该很容易找到了.车刀之中其外圆刀,内孔刀都是使用ISO标准的,所以各家的刀片都通用刀杆,但切断刀是没什么标准的,几乎每一家进口刀具厂商的切断刀片没几个可以通用,所以你要选型好刀片之后,再从刀杆下手.

   你不是正在上千木的那个课程吗?千木的切断刀片是一流的,你有空买几片2.0的回去试切40mm直径工件已经很爽了

引用 网友G:

是什么型号的刀杆?
哪里生产的?   迫切想知道!

网友:
你在外面是买不到我所用的切断刀杆的,原因是我因应自己工件的切断直径要求,特别订做的刀杆。例如我一个工件切断直径是36mm的,我就订到刚好可以切断36mm的切断刀杆,不会买一把现成可以切断40mm的刀杆用,实际上使用时,刀杆伸出短那么一点,刚性就大那么一点,使用寿命就会高很多。

   又好象钻头铣刀的使用,我会将全新的铣刀钻头刃长和柄长截断到刚好适合工件使用和装夹的长度,丝毫不会吝啬,尤其是截断的基本都是整体合金钻头和整体合金铣刀,别人以为我这样做是严重浪费刀具可使用次数,但实际上我的加工效率越来越高,也越做越大,现在我已经不用再去截断刀具配合工件了,把刃长柄长的要求告诉刀具厂商,自然就会有完全符合我工件要求的刀具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

引用 网友G:

是什么型号的刀杆?
哪里生产的?   迫切想知道!

网友B:
有这样思想得人已经在档次上是一般人不可比了,何况是运用到实践上。

又好象钻头铣刀的使用,我会将全新的铣刀钻头刃长和柄长截断到刚好适合工件使用和装夹的长度,丝毫不会吝啬,尤其是截断的基本都是整体合金钻头和整体合金铣刀,别人以为我这样做是严重浪费刀具可使用次数,但实际上我的加工效率越来越高,也越做越大,现在我已经不用再去截断刀具配合工件了,把刃长柄长的要求告诉刀具厂商,自然就会有完全符合我工件要求的刀具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

网友:
各位高人,听你们的博论,受益匪浅。能否达成一致,大家都认同的(经典)经验。便于社友受益......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不强制冷却的情况,应该是可以粗略判断出来,钢和铸铁中,后者更容易区分一些,还可以大该了解其中材料成分,但这中方法只是参考

网友A:
感动啊~ 老大你一向是对我说的话保持不同意见,但誓死捍卫我说话的权利!!难得你认同啊

引用 网友B:
有这样思想得人已经在档次上是一般人不可比了,何况是运用到实践上。

网友J:
E型:

   切屑力已经很不稳定了,震动非常之大,切屑变成非常之碎,此时加工表面质量会很差,正常用新刀具是不应该产生这样的切屑的,也是从C转变成D,再从D转变成E的。

这什么道理??我们还要故意把屑弄刀指甲那么大一块一块的,光洁度绝对没问题

网友:
其实这几种屑都干出来过,但从来没研究得那么透过。只是听我师傅经常像 追风传说 似的那么侃,我只有瞪着眼睛听的份,不过感觉就像C型屑扑噜扑噜掉下来的爽劲儿!

网友A:
E型是粉末状的切屑了,在不足一圈内就断了,其实在加工锻造钢材,例如外面买的热轧45号钢,甚至A3之类的钢材,你根本很难加工出这样的切屑,除非你的机床钢型精度,刀具出了大问题,再要么就是切屑参数速度有严重的问题.

   一开始切削出现E型,通常只会出现在铸铁,易车铁等脆性很大的材料时容易发生

引用 网友J:
E型:

   切屑力已经很不稳定了,震动非常之大,切屑变成非常之碎,此时加工表面质量会很差,正常用新刀具是不应该产生这样的切屑的,也是从C转变成D,再从D转变成E的。

这什么道理??我们还要故意把屑弄刀指 ...

网友:
学问好大,先下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型是粉末状的切屑了,在不足一圈内就断了,其实在加工锻造钢材,例如外面买的热轧45号钢,甚至A3之类的钢材,你根本很难加工出这样的切屑,除非你的机床钢型精度,刀具出了大问题,再要么就是切屑参数速度有严重的问题.:lo ...

你指手磨刀还是机夹刀呢??
以外圆刀来说
手磨刀:槽浅点大概2.5宽0.3-0.5深,刃口水平面略低于槽尾的水平面,刃口磨平宽度不超过0.2
机夹刀:不开槽的机夹刀,单边1.5-2,进刀量0.15-0.22,基本上都能断屑
对了你说的那中屑,我们叫断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动啊~老大你一向是对我说的话保持不同意见,但誓死捍卫我说话的权利!!难得你认同
套句东北话:拉到吧!少来这套 再换句北京话:甭套进乎
我们两个是不同思想的代表
你的思想主导是高、精、尖,这符合你现在厂子的实际状况,同时,我也希望可以看到和学习新事物;
我的技术在于一般性、普遍性较强,适用于大多数的基础场合的,所以对于你正确的我当然认同,和你意见相左并不代表我主观刻意,大多数应为你的很多观点相对于很多地区实际情况超前的太多,讲给他人听了反而起不到积极的作用。

昨天胃病犯了,吐了不少酸水,现在还疼的利害,唉!

网友:
恩……传统技术,这样东西俺也很在行 毕竟我也认为我在机加工中是全能的,你以为我是从数控开始入行的啊 ?普通车床,仪表车床,立铣床、卧铣、平面磨、外圆磨、滚齿、插齿甚至激光加工,反正除了板金加工冲压烧焊之类的少接触,基本都能说得点上来。

   不过说起普通设备,区别也是很大的。这是我完全没上数控设备时用的仪表车床,桌上型仪表车床!说说当时买回来的价格,最小的15、17型号的大约8000块一台,25的已经要一万多一点左右了,32的要一万三,现在材料升价了,这些车床的价格更不止了。

  当时依靠这些顶级的手把仪表车床,就可以把你想不通工艺的那根丫杈球头杆车到符合“数控才能达到的要求”:lol

引用 网友B:
套句东北话:拉到吧!少来这套 再换句北京话:甭套进乎
我们两个是不同思想的代表
你的思想主导是高、精、尖,这符合你现在厂子的实际状况,同时,我也希望可以看到和学习新事物;
我的技术在于一般性、普 ...

网友A:
今晚又喝得差不多了 ,说所你所提出的高,精,尖……用八个字来形容我认为的真正“高精尖”概念!就是“无人值守,熄灯生产”!

我曾经去过一流的国外机加工车间粗略的参观过,让我说说车床怎么才叫高级的,这里只说自动化程度,不说加工精度!

1:送料器是全自动的将一堆同长度或者不同长度(长度误差随意)的棒材自动送进车床主轴加工,加工完毕自动将料头退出来仍掉换一根新料再送过去,全自动运行。由于自动化连续加工,多数都以棒材连续加工为主,设备成本比较低。我也见过通过机械手自动将单件零件拆卸——安装的自动化生产线,不过那先进到不是一般程度了,我只在高端的汽车零件机加工厂见过这样的生产流程!——因为是棒材连续加工,所以需要非常可靠耐用的切断刀具,和一定在几圈之内断屑的短小切屑,绝对避免因为无人值班时有长卷屑缠在工件或者刀架刀杆上。

2:切屑掉到机床下面的收集箱之后,会有自动运行的锣杆不断将其压缩清理干切削液、缩小体积,送进装一块块切屑的桶里面。

3:可能车削一个多复杂的车削零件,都无需要十几二十把不同类型车刀。但我见过之后终于知道为什么需要一个可以尽量装载更多刀具的刀塔了。在车床全自动运行时,按照程序设定者的参数,每隔多少个零件会有探测头自动检测一次零件关键尺寸,也有对刀块检测刀具的磨损,在磨损量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程序会自动刀补尺寸,如果补偿尺寸超差,则自动将刀塔其他位置上安装的另外一把同类型刀具调用,替代原来已经磨损的刀具,再自动化的车床也不可能自己会换刀片D

4:车床所有运动轴都有“扭力过载保护”,并且以即时数据的方式反映在机床面板上,在刀具突然严重破损、断裂会根据设定的最高扭力限制,超出限制指数立即停止机床报警,避免自动化生产时刀具出现异常造成的严重后果。

5:单件零件自动依靠机械手装夹时,机床的防护门都是自动打开的,加工完毕机床门自动打开,机械手拆卸装夹完毕,防护门自动关上继续加工。

    很难想象,车间的工作人员都是慢条斯理的严谨进行工作,看似人员效率不高,但机床加工效率确是高的出奇!距离我的目标,我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无论机加什么零件都没关系,我只希望我的厂能有一天能达到这个加工“层次”!

   最令我震惊的是一些小细节的问题!我在国外参观的时候,我竟然发现加工车间是完全完全非常之干净的,根本没有任何的切削液会流出机床内部之外!!机床的外观也是很干净没有任何污垢,我不知道这是如何做到的,我想不通在机床内部切削液开得如此之猛,渗漏防护还可以做得如此之后,我也有进口名牌同类型的机床,但渗漏还是轻重的问题,切削液经过切削时的强烈雾化,始终会从不同的地方轻微或严重渗漏出来!看来这不是设备技术的问题,是管理的作用了

引用 网友B:
套句东北话:拉到吧!少来这套 再换句北京话:甭套进乎
我们两个是不同思想的代表
你的思想主导是高、精、尖,这符合你现在厂子的实际状况,同时,我也希望可以看到和学习新事物;
我的技术在于一般性、普 ...

网友B:
当时依靠这些顶级的手把仪表车床,就可以把你想不通工艺的那根丫杈球头杆车到符合“数控才能达到的要求”:
当时加工用多少时间?另外一致性不会有现在好吧

网友:
当时用仪表车床加铣床加工,效率不是很慢的,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传统设备生产几根中间细杆部位短的规格,中间长的才上车铣中心。公差都是差不多,要求是球头的尺寸是-0.01~-0.03,真圆度0.02以内只能取负,杆身也是-0.02,锥度基本是没什么的,只是多多少少会出现让刀。

   一直性可能没现在好了,光洁度就别说了,不过还不至于需要抛光的程度.我以前的15仪表车床主轴跳动是0.005,转速可以开到5000转的,应该是全中国可以买到最好最精的桌上仪表车床

引用 网友B:
当时加工用多少时间?另外一致性不会有现在好吧

网友:
你说的不全面啊
比如铁屑的颜色,样式啊
等等~~~~~~~~~~~~~~~~~~~~~~~~~~~~~~~~~~

网友K:
铁屑颜色可以看出来材料的材质的
比如,7CrSi是美丽的宝石蓝色
还有60Si2Mn是有点玫瑰红
似乎有一种含Cr的,暂时想不起来是什么钢,加工出来是非常美丽的玫瑰红~
哈哈

网友:
低速干切削,应该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但一到高速干切削,什么钢材都变成了深紫色和黑色了

引用 网友K:
铁屑颜色可以看出来材料的材质的
比如,7CrSi是美丽的宝石蓝色
还有60Si2Mn是有点玫瑰红
似乎有一种含Cr的,暂时想不起来是什么钢,加工出来是非常美丽的玫瑰红~
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今晚又喝得差不多了 ,说所你所提出的高,精,尖……用八个字来形容我认为的真正“高精尖”概念!就是“无人值守,熄灯生产”!

我曾经去过一流的国外机加工车间粗略的参观过,让我说说车床怎么才叫高级的, ...

不得不承认。。。国外的加工确实比中国的环境好很多很多,但是就现在来看还是蛮不错的,至少我现在的公司和国外的差的不是很多了。。原来那个就差的比较远了。。。何止漏切削液。。。。油都满地流啊。异常的滑

网友A:
唉……漏油这个已经成为我几乎不能容忍国产机床的毛病了!当你看见十几块一升的顶级切削油每天在机床附近漏出来污染整个车间,是很痛苦的事!

   我曾经说过,只要一台车床每天连续加工16小时以上,关上防护门之后,漏到机床外面的油不超过100毫升,我就足以用贵两万块购买同样品质的车床了。

   我们都是油冷为主,乳化液为辅,油漏出来之后太难清理了,定时每天清理几次都难得到一个干净的车间生产环境!

引用 网友I:

不得不承认。。。国外的加工确实比中国的环境好很多很多,但是就现在来看还是蛮不错的,至少我现在的公司和国外的差的不是很多了。。原来那个就差的比较远了。。。何止漏切削液。。。。油都满地流啊。异常的滑

网友L:
本贴是一个很好的帖子,是精华贴,大家可以从中学习和体会出一些很好的东西。有一个问题还请大家注意:当看到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帖子时,可以针对性的提出自己的看法,评论他人的观点,但一定注意文明用词,不讲粗话和脏话。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唉……漏油这个已经成为我几乎不能容忍国产机床的毛病了!当你看见十几块一升的顶级切削油每天在机床附近漏出来污染整个车间,是很痛苦的事!

   我曾经说过,只要一台车床每天连续加工16小时以上,关上防护门之后 ...

彼此彼此啊。。。而且我原来所在单位还是属于那种靠油泡出的。。。机头转速低相对也不低,甩的油是到处都是,最主要的还是这顶级的切削油对人的皮肤还有很大的刺激,好多人都会起疙瘩。。。。简直就是个……呃……
俺刚毕业老板给俺的课题就是如何禁止漏油!可惜俺辜负老板的希望了啊。。。。。

网友:
现在的国产机漏油情况好多了,我终于第一次使用国产车床不用再在地下装油盘.以前一个月近三十台车床24小时开工,一个月要损耗掉接近1500升油左右,漏掉和沾在工件上和蒸发掉,那是快接近两万块的费用,还没算清理这1500升油的清洁费用.

引用 网友I:

彼此彼此啊。。。而且我原来所在单位还是属于那种靠油泡出的。。。机头转速低相对也不低,甩的油是到处都是,最主要的还是这顶级的切削油对人的皮肤还有很大的刺激,好多人都会起疙瘩。。。。简直就是个……呃…… ...

网友(2008-10-17):
俺严重要求本人在此贴的某些回复加点奖励,俺还有个月亮没变太阳呢

引用 网友L:
本贴是一个很好的帖子,是精华贴,大家可以从中学习和体会出一些很好的东西。有一个问题还请大家注意:当看到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帖子时,可以针对性的提出自己的看法,评论他人的观点,但一定注意文明用词,不讲粗话 ...

网友M:
初学者,见笑。
机床必须好,普通机床是肯定不行的。
我在北京国际机床展览会上见过一台车床,把一个直径30左右的铝棒生生车成缝纫针那么细,约50长,当时简直是目瞪口呆!
亲眼所见,绝无夸大,爱信不信。难倒机床没有一点振动?

网友:
这是一篇绝对的精华贴!
各位大虾讨论激烈,掏出很多真东西,受益匪浅!
谢谢楼主和各位大虾!

网友:
这有啥奇怪的,一刀切完我就算他狠!

引用 网友M:
初学者,见笑。
机床必须好,普通机床是肯定不行的。
我在北京国际机床展览会上见过一台车床,把一个直径30左右的铝棒生生车成缝纫针那么细,约50长,当时简直是目瞪口呆!
亲眼所见,绝无夸大,爱信不信。难倒机 ...

网友:
赞成9楼!切屑可以用做经验判断,但不那么绝对哦

网友:
呼,看这篇贴子,像看大片一样精彩QQQ

网友:
看完通篇俺的最大收获
得了一个不错的机加视频网址,已经收藏了
初步了解了走心车床,没见识过的玩意儿呀
关于追风所说的铁屑形状,普通45钢类确实存在这种情况,材料不同另议。
另外追风虽说从仪表车床出身,但所用的设备一直是行业中高档货,近万元的仪表车快赶上低端数控仪表了,
至少老总对设备的支持力度还是OK的,
幸运呀!

网友:
呵呵,听楼上所言,似乎挺酸啦!!!
万元之巨的仪表车比那些拉拉车好多啦,

网友:
其实那是没办法,我加工的零件一定要用这些顶级车床!

顶级的车床并不是因为仪表车床或者普通车床,又或者是数控车床,而是因为其机械精度,一切优秀的设备都是因为其拥有精密的机械精度,而不是控制方式!

          以前我们生产加工的零件,车床随便都是开两三千转以上的,我记忆之中好象从来都没用过千转以下的转速。价格我最记得了,15、17型号的是7800一台。25型是9千多,32型的要一万多。还有准确来说这些不叫仪表车床,叫“手把车床”。

uote]原帖由 老飘 于 2008-11-9 00:00 发表
呵呵,听楼上所言,似乎挺酸啦!!!
万元之巨的仪表车比那些拉拉车好多啦,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个人认为不能单纯的用切屑来判断切削速度假如用一把磨的很恶的刀用什么样的切削速度都会出现烧掉的切削!

网友:
个人觉得(切削塑性钢材)使用硬质合金刀时,切削颜色为蓝或蓝紫色时较为合理,如果银白或黄色,则未充分发挥效率,如果蓝灰则切削用量太大。使用高速钢刀具,则削为银白和微黄为宜,如果削蓝则要减小转速或进给

网友:
根据颜色来判断好像不符合逻辑。切削过程中铁屑的颜色不仅和转速与进给有关还和刀具的刃磨有直接关系啊

网友(2012-07-29):
不好意思,我不太懂,但我愿意学习,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
怎的,两位大虾停了,不唱戏了?

网友:
看了这么多不回复,对不起大侠们

网友:
很大家的差距很大,惭愧啊

网友:
来晚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还是喜欢一颗颗有规律地往下掉的铁。

如果是做普车就话这种铁屑你就要当心了,它不止会掉,还会往你脸上弹.我觉得铁屑成卷3,4百长一段就断是最理想的,不过这样对磨刀,走道和转速的控制都要有相当的经验.

网友:
是一种依据,但对判断者的要求较高,而且切削的形状和颜色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

网友(2013-09-01):
引用 网友A:
我最讨厌光说不练的,上图为证!  这是4*100左右的细长轴类零件,中间的杆身尺寸误差大约小于0.005 ...

我顶你个肺~

网友:
没有绝对先进的设备,只有先进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