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怎么样去除毛刺?

楼主(2008-06-23):
钣金件怎么样去除毛刺?
用数控冲床冲出的钣金件,怎么样才能够快速去除毛刺?
我们最近接了一单,产品表面要求不挂花,两面要求不能有毛刺(也就是要去掉接刀口),
现在我们去除毛刺一般用人工挫,有什么机械可以用的吗?
要求快速,产品表面不刮花,不要抛光机。

网友A: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机床,要是AMADA的AC2510就有福了,可以用5*30的去毛刺模具,可去直线部分圆弧部分圆孔部分的毛刺效果不错,呵呵  我们在用

网友:
把模具图上了大家看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机床,要是AMADA的AC2510就有福了,可以用5*30的去毛刺模具,可去直线部分圆弧部分圆孔部分的毛刺效果不错,呵呵  我们在用

哦!
有模具的型号吗?
我上网查了一下,
amada的有无接点切边模,可惜效率太低了,我们能用的最大d工位裁边距离才25mm,效率太低!

网友:
无接点切边模比去毛刺模具贵,而且不能放在旋转工位上,最后我们选择了去毛刺模具,效果不错。去毛刺模具是特殊模具没有编号只有生产编号没有用的。
模具老在机床上边干活没有时间拍照片,等他们保养机床时再拍吧。

楼主:
哦!
那说明这个去毛刺模具还是不错的哦!
能不能够形容一下他的工作方式呢?
还有生产厂家,
我们最近有一单产品急需此类解决方法!
谢谢!

网友:
用砂带机也很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那说明这个去毛刺模具还是不错的哦!
能不能够形容一下他的工作方式呢?
还有生产厂家,
我们最近有一单产品急需此类解决方法!
谢谢!

请收短消息

网友:
这方面的模具还真没有用过,有机会一定好好看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收短消息

请回短消息!

网友:
对了那位朋友能说一下AMADA2510和255加工部件的范围是多少

楼主:
是这个吧?

AC-NT系列
网络数控冲床
高速AC伺服马达直接驱动结构。
左图为:AC-255NT
冲压能力: 200kN {20吨}
加工台面尺寸: 1270×1270mm
转塔: 58工位(2个旋转工位)/ 45工位(4个旋转工位)

AC-2510NT
冲压能力: 200kN {20tonf}
加工台面尺寸: 2500×1270mm
转塔: 58工位(2个旋转工位)/ 45工位(4个旋转工位)

网友:
看是什么样的毛刺,我就是专门去毛刺的可以找我问哦

网友B:
我们直接用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直接用砂轮。。。

我们的工件是不做表面处理的,所以不可以随便搞...

网友(2008-11-20):
楼主可以做一副压圆角模具去毛刺.

网友:
不用这个。手工处理。。。

网友:
能否将去毛刺模具的图纸传上来,大家一起学习下。

网友:
楼主,你们产品不做表面处理,这样产品的成本是不是很高呢?加工难度也会加大不少吧。

网友(2009-03-10):
长见识了。还有这种模具

网友:
我觉得用刮边刀也不错
可以试试

网友:
我们都是手工去毛刺,目前就是这样.还没有客户有这样高要求.

网友:
用手动砂带机也很快,无边模与手动砂轮机的选择则可以质量与成本协调

网友:
如果件小  可以用普通冲床  上下两块平板 把工件放在两板之间  加压拍平

网友:
这种类型的模具还真是没用过,希望贴个PP出来看看.

网友:
都是高手  学习一下

网友:
用滚筒机最快

网友(2009-05-31):
压平模可以用.

楼主:
压平模可以用.
引用 网友C:

压平模只是把毛刺推向两边啊!

网友(2009-10-04):
唉、搞那么复杂干吗啊、我们那做COSCO的都是用锉刀挫、不过那样的到还是要用的

网友:
是啊,有自动去的就好了

网友(2010-10-26):
你好!请问,你寻找的"钣金件怎么样去除毛刺?"技术已经解决没有?能否把经验技术共享给我呢?我现也急需,谢谢!

网友:
路过  打酱油的 。。。。。。。。。

网友:
我们一般用角摸机人工打磨

网友(2010-11-28):
用角磨机来磨
就可以了

网友:
激光切割肯定没毛刺....................

网友:
这方面的模具还真没有见过,有机会一定好好看看一下。我们厂也是AMADA的没见过这样的模具,不知能不能用?

网友:
用细沙带过一下不就可以了,这个问题很麻烦吗?

网友:
这个模具不错,是个好办法

网友(2010-12-30):
我们要求外协和LZ所说客户的要求差不多,但是外协总是做不到,期待LZ找到好点的解决办法,然后拿出来分享下。。。

网友(2011-07-29):
兄弟是专门负责数控冲模具的,不是只有AMADA的机床才能用去毛刺模具,实际是只要冲头可以停留在下死点的,或者预压点调低一点也可以的机床都能用,原理是上下模具中心都设有一个可以滚动的钢珠,冲孔后用去毛刺模具压在孔边缘线上,下模的钢珠把毛刺压进去,夹钳带着板沿边缘线走,毛刺就去掉了,上模和打标模具一样,是用弹簧压钢珠的,所以不同板厚不用调下死点高度,这个模具威尔逊和美名都有,国内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