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变频调速系统和开关磁阻电动机调速系统

楼主(2008-06-24):
目前市场占主流的是变频调速技术,由于变频器供电电压谐波分量导致损耗增加,效率可能会有降低.而近年来节能效果好的开关磁阻电动机这一新技术得到应用,新型电动机调速系统是由开关磁阻电动机和微机智能控制器两部分组成,开关磁阻电动机用在转速和负载频繁变化的情况下,一种能让电动机整体节电率达5%以上.SRM开关磁阻电动机具有高效,节能,无级调速和调速范围广的特点.SRM电机通用Y2系列安装尺寸,目前市场55KW以下规格比较成熟,随着技术进一步成熟,可以替代Y2系列315以下4极到10极的产品.

网友:
开关磁阻电机的调速系统兼具直流、交流两类调速系统的优点,其调速范围宽,调速性能优异,且在整个调速范围内都具有较高效率。由开关磁阻电机、功率变换器、控制器与位置检测器四部分组成。
主要特点为电机的转子没有绕组。电机转子无永磁体,允许较高的温升。 转矩方向与电流方向无关。转子上没有电刷结构坚固,适用于高速驱动。 转子的转动惯量小,有较高转矩惯量比。  调速范围宽,控制灵活,易于实现各种再生制动能力。 并具频繁启动(1000次/小时),正向反向运转的特殊场合使用。  且启动电流小,启动转矩大,低速时更为突出。
其工作原理为:如下图所示,控制器根据位置检测器检测到的定转子间相对位置信息,结合给定的运行命令(正转或反转),导通相应的定子相绕组的主开关元件。对应相绕组中有电流流过,产生磁场;磁场总是趋于“磁阻最小”而产生的磁阻性电磁转矩使转子转向“极对极”位置。当转子转到被吸引的转子磁极与定子激磁相相重合(平衡位置)时,电磁转矩消失。此时控制器根据新的位置信息,在定转子即将达到平衡位置时,向功率变换器发出命令,关断当前相的主开关元件,而导通下一相,则转子又会向下一个平衡位置转动;这样,控制器根据相应的位置信息按一定的控制逻辑连续地导通和关断相应的相绕组的主开关,就可产生连续的同转向的电磁转矩,使转子在一定的转速下连续运行;再根据一定的控制策略控制各相绕组的通、断时刻以及绕组电流的大小,就可使系统在最隹状态下运行。通过控制加到此电动机绕组中电流脉冲的幅值、宽度及其与转子的相对位置(即导通角、关断角),即可控制此电动机转矩的大小与方向,这正是开关磁阻电动机调速控制的基本原理。
个人认为,开关磁阻电动机就是一款新型智能步进电机。

网友:
支持新型步进电机的说法。

网友(2008-07-29):
开关磁阻调速系统应用前景应该还是不错的,我们用来改造老式龙门刨、落地镗等机床六七台,使用效果相当不错!尤其是电机在长时间低速运行时温生非常小,调速性能也和直流差不多。就是国内生产该系统的厂家都不怎么样,控制器的集成度和做工以及生产规模都无法和变频器比,价格也没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