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要将一根圆柱直径为4mm,要与一块45#钢铆接---求助

楼主(2008-06-24):
我这里有客户要将一根圆柱直径为4mm,要与一块45#钢铆接,请问这需要出力多少吨?

请各位大侠指教指教!

楼主:
请楼主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
主题意思表达不清楚,所以没有人能回答!

网友:
是啊,版 主说得对,发个图什么的

网友:
拜托,麻烦,请教,多有得罪

楼主:
改天我再把资料图纸传,谢谢大家了

网友:
有图纸大家才可以参与讨论!

网友:
强度不是要求很严格,可以采用压焊机在基板上焊接,不能焊的时候,要参照4mm圆柱体在钢板上的铆接工艺,打孔,反面做花铆,用气液增压缸进行铆接就可以,压力大约几吨就可以,调一下气缸压力就可以。

网友:
应该手工铆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