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文字高度啊

楼主(2008-06-24):
应经标注了很多尺寸了 但是文字太小 打印的时候肯定看不清
试了很多方法去改文字高度 但是都一点效果都没有

楼主:
搞定
不能改ISO的样式 用别的就好了

网友(2008-08-17):
打开标注式样对话框,对你所用的标注式样进行修改,将字高按你的要求修改后,关闭对话框,此前标注的尺寸就会变成修改后的高度了。

网友:
格式/标注样式/选择正在使用的样式/修改/文字/文字高度。更改数值OK

网友(2009-04-10):
回复 网友A:
正解!这办法最有效。

网友(2009-06-11):
文字样式,或者属性设置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