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轮廓的测量方法---请教

楼主(2008-06-24):
最近遇到了一个面轮廓测量的问题比较棘手,请各位高手帮忙,最好有国际上传,
谢谢!!

网友:
这要看你面轮廓度具体怎么标注了。

楼主:
现在上图,不知道如何来计算这个面轮廓度,望各位高手来帮忙!!

网友:
用轮廓度仪检测内孔夹角为60°的斜边,用检测直线度代替面轮廓度。

楼主:
谢谢LS的,我还有一个疑问是20和60°怎么来评价呢?

网友:
60°是内孔两斜边的夹角,以外圆B为基准,应该是斜边与外圆母线的夹角为30°;以外圆A为基准,应该是斜边的延长线与端面的夹角为60°。20是什么我没遇到过,是长度吗?

楼主:
20是长度,我也没遇到过这种面轮廓,看大家有没有好的测量方法?

网友:
20+/-0.005可用两线的交点求出,也可用圆柱与圆锥的相交面得出。

楼主:
谢谢LS,那60°的尺寸就没有评价啊!

网友:
0.01mm公差,要求很高。

网友:
60度其实就是用倾斜度来评估。

楼主:
谢谢各位,如何来综合考虑呢??这是我的疑问?

楼主:
高手过来帮忙啊,我想了好几天了,还没有找到好的方法.

网友:
综合考虑?所有规格都在+/-0.05公差带内就合格啊。

网友:
就我的感觉,面轮廓度可以用60度圆锥的形状误差来代替。测量点数多一点,截面也多一点。60度的测量为所测锥的锥角的测量。20的尺寸误差为JHD所说的就可以了。

网友(2008-08-15):
这个公差太小,实际很难测量。在此我浅谈一下个人测量方法:用三坐标以A面为基准面,以B圆柱中心为原点建立坐标,根据20;60度,(当然还少了圆锥底面直径数据)可以算出圆锥面的理论位置。在圆锥面上平行A面取圆,用最小内接法和最大外接法分别计算,记下此圆距A面的距离,然后与理论圆位置比较,取大为所求。当然取圆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