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相能分析材料吗?

楼主(2008-06-24):
大家好
      我现在遇到了难题了
      我是做五金加工的,有时候材料会用错或者用混了,结果做完热处理后,就要报废。
      我是希望我的热处理供应商在做热处理前,用金相分析来判定材料是否和我的首批样品一致,但是,他们说这样分析是不科学的
     我觉得用金相组织是可以分析的,要不然有时候用错材料了,他们怎么说:“呀,我们金相分析了,一个是低碳钢,一个是中碳钢”
     所以请高手发表下建议,如何解决我热处理前的材料确定问题?金相能做到吗?

网友:
金相分析仪,可以分析材料的化学成分,但不一定能判断是哪种牌号材料;
不知道你们是什么金相分析仪器,有的仪器只能测C和S,有的能测C、S
、Cr、Si等多种元素
我建议:1,把首批材料金相分析后的数据,作为一个参考(仅是参考);
           要不你把国标上规定的数据作参考,数据相近的话,来判断
        2,另外就是在混料和零件周转上想办法控制;

网友(2008-12-05):
看看火花

上班时,看火花能分出来十多种钢。

9CrSi与CrWMn比较难区别。
45号淬火花与T10退火花类似,但手感不同。

现在是几乎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