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件我应该怎么选?

楼主(2008-06-24):
各位请看,图示中在,液控单向阀和节流阀之间又有一单向阀,这个我在选的时候我应该怎么选?其它的三个我还选叠加式的行不行?有没有叠加式的从B口到P口的单向阀?
谢谢!

网友:
此类问题请直接贴图.

楼主:
金枫,你这次就帮我把图贴了上来,你也不说下啊,我这个图上的934.1,这个单向阀我怎么和其它三个阀配合着选啊?现在正头大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枫,你这次就帮我把图贴了上来,你也不说下啊,我这个图上的934.1,这个单向阀我怎么和其它三个阀配合着选啊?现在正头大着呢

分析问题需要全图,不然,我看不出来那个阀干什么用的,所以无法分析说明。

网友:
934.1---油缸全程差动控制用。可选用Sun公司的叠加阀,或自己用螺纹插装式单向阀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