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阀?

楼主(2008-06-24):
请教各位,这个是什么阀.
谢谢!

网友:
图形符号为:

网友:
这个阀在系统中是否具有减压和溢流功能?是减压/溢流阀.

网友:
真没见过这样的,按照功能说,是不是先导型电液控制式减压溢流阀?

网友:
有倒是有,我们现在用的是不带电磁先导的,这阀看意思还带了电磁先导。P-A做减压阀。A-P做安全阀。

网友:
它右边伸出的那条曲线不是表示液控吗?

楼主:
这种阀,有的地方是叫它比例减压阀,有的叫它电磁比例溢流减压阀.我看这正如液压小工说的意思,那么第二种叫法就更具体了.
现在用的先导控制一般均为电磁先导的,这个也是.
它右边种出的那条线,是泄油的.
是不是还有一点没有说明,它是不是带最高压力控制的啊,我是看的样本上说的.

网友:
我们用的是内排的,这个是外排的。我们的叫法是先导减压/溢流阀.没有做成电磁先导的.这个阀不好做的.你这个阀提供了两种先导控制.把样本说明发上来看看会知道多些.

楼主:
这个是带比例电磁铁的,你再看下.先导方式应该是液控的吧.我手里的样本是书本式的,没有电子的,传不上来.液压小工,下面还有我发的一个标题,你帮我看下,那个应该怎么做,是用叠加式的做好,还是板式的好,怎么做?我先去吃饭了,一会回来再聊.

网友:
奥……长见识了,谢谢两位,看来我对各阀的结构和功能还不是很了解,还需努力,呵呵

网友:
从图形符号上看像是电液比例减压阀

网友:
带限压阀的先导比例减压阀
; d3 L! |" O2 L! }6 j为了在电气或液压系统发生意外故障时,例如过大的电流输入电磁铁,液压系统出现尖峰压力等情况下,能保证液压系统的安全,可选配一个弹簧式限压阀作为安全阀。

网友:
1200注塑机上好像有这个阀,记不清了,几年不修了。

网友:
其实上面的阀同这个原理一样

网友:
原理

只是这个是手动的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请看附件

网友:
原理

不好意思   再发一下

网友:
看起来像个液压电磁阀

楼主:
这个阀原来应该说是力士乐做的一个阀,力士乐给它的定义是,比例溢流减压阀,正如液压小工说的,原理那样,P到A减压,A到T溢流,而且这个阀现在 做的16通径的好象国产的还不能够替代,也许这是我自己见解少的问题,不知哪位有能替代这个阀的,就要16通径,能保证3个月交货的最好,有的话请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