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送纸机构送纸精度能达到0.01MM吗

楼主(2008-06-24):
最近有客户要做一个送纸机构,但要求有点高:送纸精度为0.01(带纠编器).本人设计了一个这样的送纸座子,不知在加工和装配上能否达他这个要求.电气方面没什么问题,主要对机械方面心存疑虑,因为纠编器有0.03的精度已经是很好的了,现在只能不管纠编,只管送纸长度精度达到0.01MM.大家多给点意见.

网友:
不可能的,纸张的情况不同,送纸状态就大有分别

网友:
纸精度,你所指的是长度吗

网友:
还有你送的是什么规格的纸,多少G的

网友:
内部图纸参考下

内部图纸参考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指送纸的长度,它每送一段距离会停顿一下,像间歇式运动,客户是模切行业的,所以应用的材料比较多,像泡绵.纸张.防尘网之类的.我觉得0.01不太可能实现,所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B:
采用大轮带动小轮的方法可靠点,当大轮是小轮的10倍直径,大轮旋转1度小轮仅旋转约0.1度,算算弧度就知道送纸长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采用大轮带动小轮的方法可靠点,当大轮是小轮的10倍直径,大轮旋转1度小轮仅旋转约0.1度,算算弧度就知道送纸长度了。

对此叙述有点迷惑。在没有滑移时,情况是否相反?
如果反馈信号由大轮带动的小轮给出,倒确是放大10倍。
不过这里应该讨论的是机械精度,控制似可暂时放过。

网友:
从机械角度看,楼主所说精度实现难度不小。
单是一对送料压辊是绝对不行的。别的不谈,光是纸张因卷筒变化,其张力对长度的影响也许就要超过。
另外还有温度、湿度等的影响好像都得考虑。

楼主:
我所需的实际是,不考虑纸张 张力  温度等,只是说,该机构能不能确保,我要走0.01mm时,机构听不听话,能不能忠实地执行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联轴器,原则上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贴的那台是轮转印刷机吗,貌似挺大台的,[它的送纸应该不用考虑出纸精度吧,只管一直送就行了

网友:
模切能达到+-0.05就不错了吧,就算加上影像系统也比较困难。

网友:
我看不懂纠偏这块楼主是放在哪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它不是直接在两根辊上模切,只负责把纸送到模切刀上,只管送纸精度..................,呵呵(测试用普通的不干胶材料)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图片上只是局部图,纠编器在它前面

网友:
如果把其它因素都不考虑的话 根据你上面的叙述还是可行的不过你要多做实验看一下稳定性是不是和理论向付哦 设备还是看重稳定性的

网友:
我所传的图是切纸机的纵刀和横刀部分图,包括了送纸机构,纵刀,横刀,不过你所说的0.01mm的精度对纸来说很难实现,
纸张存在张力,在通过送纸辊后一部分张力就会释放,在横向也存在弯曲,所以你要考虑到在送纸辊前加一可调弧度的舒展辊,

网友:
我看这个比较够呛,纸张毕竟是 软的,也不好控制。
而且 整个机构的精度可能也达不到这么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此叙述有点迷惑。在没有滑移时,情况是否相反?
如果反馈信号由大轮带动的小轮给出,倒确是放大10倍。
不过这里应该讨论的是机械精度,控制似可暂时放过。

我确实表述有问题,谢谢提醒,还是您老道,一下就看出了破绽!哈哈
机械方面的思路,还请大家继续完善。

网友F:
我们冲床送铁皮也达不到这个精度的,况且你是纸张收缩太厉害了。

网友:
你网上搜搜带式送料器吧,这个专门用在纸张上的。我有样本但没精度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冲床送铁皮也达不到这个精度的,况且你是纸张收缩太厉害了。

偶以前在钣金厂看过小日本的数控冲床,速度超快,不过可能行业不同要求的精度也不同吧,搞钣金有0.1的精度就可以了.不过个人觉得卷筒纸比单张的铁皮好控制,

网友(2008-08-29):
滚轮的方案由于纸的张力和变形达不到0。01m m,如果用X、Y托盘也许可能。

网友:
0.01,难。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精度主要取决于锟轮的园跳及传动的精度。

网友:
这样的机械结构不可能达到0.01mm的精度的。
依靠两辊加紧传送在停止/启动的适合都会有误差。、

网友:
机械部分很难达到0.01的要求,即使机械部分能达到,电器部分也很难做到。

网友:
0.01MM我想是不可能的吧.
先不说你装配上的精度,
你在加工上的精度,在把各零部件加起来会是多少呢?

网友(2008-10-06):
要求太高!!!基本达不到。

网友:
楼主开的什么玩笑,能达到0.01mm是绝对不可能的!
送料机构只是保证大概精度,主要还是靠模具来保证。

网友:
曾经设计过类似的送纸机构,但主轴驱动是采用棘轮机构或者单向轴承,达不到0.01的精度。一刀切也有误差呀,切这么准,是什么呀?

网友:
达不到0.01的精度:
首先主轴驱动会存在打滑;
其次刀切下去也有误差。

另外你做什么要0.01的精度?有必要吗?我想印钞票也没有0.01的精度吧,呵呵~

网友:
那传动部分用伺服应该可以达到。

网友:
估计不太可能!要求太高了

网友:
传统印刷企业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问问打印机制造厂商或者修理商的,可能他们已经解决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网友:
理论上用伺服传动是可以的,实际上是达不到的!

网友(2009-01-11):
这个可以呀,只要你的伺服电机有这样的精度就可以呀,我们也是这样结构,但我们的电机再加上减速机的

网友(2013-06-09):
不能保证0.01,压力的波动,胶变形纸滑移等因素,必须用钢性往复机构,挤压办法不行

网友:
步进电机也可以,给多少脉冲的问题!但是不能保证滑行。

网友:
不考虑前面的配套单元如何、纸张如何的前提下,仅考虑这两个辊,我最担心的是,包胶。
打算花多少钱包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送纸的长度,它每送一段距离会停顿一下,像间歇式运动,客户是模切行业的,所以应用的材料比较多,像泡绵.纸 ...

客户要实现,那他总得有检测的方法把,纸这东西这么软,稍微拉紧点1mm检测偏差肯定没有了。建议你还是先看看他们是怎么检测的。再个就是在不考虑打滑和弹性变形的情况下,也是很难实现:假设电机编码器的为17位的,那么误差公式为3.14*d*(360/130000)<0.01,主动轮要做的小,否则误差会被放大,传递的力也会减小!

网友(2013-07-13):
很难!压辊压住纸张,纸会拉长要控制在0.01不可能的!

网友:
不太容易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难搞定的吧。

网友(2013-10-17):
年少无知的岁月年华

很感谢一个对我很好的人

网友(2014-02-12):
有相对滑动,0.01做不到的。

网友(2015-05-24):
0.01不太现实,采用伺服电机控制,分切机上能达到0.1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