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钢管车好后线切割变形

楼主(2008-06-24):
零件名称:电机套
材料:45钢
外径:88    公差     -0.5~0
内径:66.7 公差     0~0.025
长:48.5    公差     -0.25~0.25
孔内有一槽,槽宽12.75  公差 -0.025~0.025
                  槽深5.8      公差 0~0.2

两端面平行度0.01
孔与两端面垂直度0.01

现在我把尺寸都加工到位后进行线切割,割完以后整个零件失圆0.015mm.

请问,该如何加工才能保证所有的尺寸

网友:
传个图纸上来直观一点

网友A:
1.材料调质后加工
2.先线切后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材料调质后加工
2.先线切后车

1.材料调质后加工还是会有变形的,只是相对来说变形小一点

2.先线切割,再车的时候会不会由于多次装夹造成垂直度超差啊.垂直度只有0.01mm

网友B:
算了一下,套管的壁厚为10.65,按理进行线切割时工件的变形量不会太大,应检查一下工件是否在线切割之前已失圆.

网友:
检查一下线割的装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了一下,套管的壁厚为10.65,按理进行线切割时工件的变形量不会太大,应检查一下工件是否在线切割之前已失圆.

这次又试做了两个,线切割完以后还是有失圆.一个失圆0.04mm,还有一个失圆0.01mm.\
线切割之前检查过,没有失圆的现象.

网友C:
调质,去应力后加工,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D:
支持8楼,应力释放引起的
可以用,装配时纠正的过来

问一下,
键槽方向直径尺寸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质,去应力后加工,可能会好一点。

是的,但是效果还是不怎么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8楼,应力释放引起的
可以用,装配时纠正的过来

问一下,
键槽方向直径尺寸变小了?

是的,靠近键槽的地方直径变小了.
现在是客户不同意,非得要按图纸要求验收.

网友:
如果是有一致规律的就好处理,先将容易释放应力而收缩的地方反弯一下,使其处于更大应力接近屈服极限,再将其弯回,处于压应力状态,再做热处理,之后加工就可以了,加工的位置就不会再应力收缩了。

但没规律的就难以处理,要追寻钢管的生产过程,有些是张力减径的管子,有些是冷拔的或冷轧的,冷轧的内拉就小,而拉制的就大,

处理这类问题,先下料到合适尺寸,上大型压机沿轴线压一下,压缩尺寸要看应力大小,这样处理一下径向的变形就很小了,

很简单的问题,想一想材料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应力在哪里,反向处理一下,就万事大吉了,

网友:
传个图看看吧,不然说不清楚的。

网友(2008-09-13):
不会

线切割不会变这么大型的,我个人觉得是线割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