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桶状加工--请教讨论

楼主(2008-06-25):
不锈钢桶状加工----截面方形,四角圆角,长310MM,宽360MM,厚1.2MM,深530MM,该如何加工?如何算展开尺寸?算报价?

网友:
相对圆形容器而言,方形容器比较难控制的是变形问题,尤其是不锈钢。

设计与制造的注意事项:
1、焊接接驳处的选择,不能有应力集中,要绝对避免十字韩缝;
2、平面的加强设计,可根据面积的大小及不同的形状处理;
3、加工的顺序(这点也很重要)。
等等。

附图是我们正在做的一种方形容器,谨供参考。
(时间关系,请恕不能报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用成型加工呢??

网友:
桶有不有底部,还就是一个类式桶状的方形带圆角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楼主的东西,方的比圆的简单,平面烧焊打磨都简单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用成型加工呢??

那就要开模啦,不一定行,太深,要问行家啦,我们不做这种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底,是个容器,开口有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的一个顾问,说按成型加工,材料费用算了有900多?重量有18公斤左右,好象没那么重啊

网友:
桶身分解成二个C型+桶底

拼接式
W=<(0.31+0.36)*2*0.53+0.31*0.36>1.2*7.93*120%=9.38公斤

楼主:
回复 网友C:

(0.31+0.53*2)*(0.36+0.53*2)*7.95*1.2
老师傅是这么算的,成型加工,另开模具

网友:
这东西我想看了图纸或是实物会好讨论一些,如果实要一个整体,不能分接的话。我想用油压拉伸机一次拉伸成形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