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工工时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25):
问个简单的问题:
普通车床加工图中的套管,批量生产,工人的工时该如何开?按现在的行情,车工工时每小时多少钱?
(材料:45;  22的圆料,外圆见光即可)
谢谢指点!

网友:
呵呵,我的一般做法,找个老师傅,看着他车一个,按他的时间打8折就是初步工时,然后观察几天,看看效率再调整下。工时这个东西一定严格抠的话,不太好操作。关键看你怎么看工作强度和薪资比的

要是数控的就一目了然了

一般设计工时我依次考虑产品质量,员工心情,公司效率

楼主:
感谢极限思维的回复!
产品质量和公司效率是考虑工时的重要因素,员工心情不应该和工时有关啊,该如何去衡量呢?

网友:
其实员工的心情很重要,自我反思下,是不是我们在心情好的时候做事情才能出色。
工作就是这样,如果你的工时定的很紧,员工做的很吃力,心情能好吗?不好的心情长期来看对公司是个损伤(这点是我的经验)
过紧的工时也不利于控制质量
太松的工时一方面公司损失效率,老板不满意,另一方面也容易让员工松懈。
工时有两部分,一个是工艺工时(个人称呼,即技术上所要的工时,这个和技术工艺有关,比较好定),另一个是强度工时(个人称呼,即吃喝拉撒,休息时间)。
工艺工时很容易定,强度工时根据个人能力,态度,企业文化,天气,等等有比较大的变化。

你的工艺工时很容易定,定下从下料到完工的工艺步骤。确定每步的时间就好了。强度工时就看你们企业的文化了。

个人觉得工时是带有管理艺术的东西

网友:
就是。工时这个东西,给多了老板不高兴,给少了工人不高兴。

网友A:
镗内孔,倒两角,切断,去毛刺,等工序。0.5工时,算0.5元/小时

网友B:
我看普车要10 分钟就够了,数控可能只要3分钟。
设备、刀具不一样,时间会有很大的出入。
另,工时的计算是按照平均普通水平计算的,企业管理手册里有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普车要10 分钟就够了,数控可能只要3分钟。
设备、刀具不一样,时间会有很大的出入。
另,工时的计算是按照平均普通水平计算的,企业管理手册里有介绍的。

太准确了,我观察了,一件所需时间是10分钟(按极限思维说的是工艺时间).

网友:
批量生产的话,你的工艺就要改变了。
用数控加工,车端面、车外圆、钻孔,倒角、切断,反面装夹、车端面倒角。如果采用一次装夹完成车端面、车外圆、钻孔,倒角、倒内角、切断,可能最多只要两分半钟,可能还会更少。
你想给多少前钱,就看零件的附加值,看着给。

网友A:
这零件还用棒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零件还用棒料?

查过标准了,无此规格的无缝管,除非定作.

网友B:
好像有的呀,我单位就有,孔是13.8的。所以我说钻就好了,14.25的扩孔钻,镗孔也行,不过效率低。

网友:
管料的内孔如果用钻头扩孔,型位公差会跟随原内孔的误差偏离的,余量少还是老老实实车一到内孔算了,只是要找到内孔可能使用最大的车刀车刀比较困难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的呀,我单位就有,孔是13.8的。所以我说钻就好了,14.25的扩孔钻,镗孔也行,不过效率低。

网友(2008-09-13):
实际应该是还要少

如果是单件,10分钟可以,如果是几十件,几百件,那干这个活的职工要发了,七分钟足以.一是易加工,精度低,二是刀具少,外圆刀,45度刀,切刀;三是批量大.如果在私企里待的时间长的话,你可以很吃惊的发现,即便是单件这种活也超不过8分钟.要是十件以上,我估计也就四五分钟了.因为我就是在这样的企业里工作.

网友:
我考虑用无缝管,车外圆,车内孔,倒角,截断,平头,倒角。普车工时不会超过5分钟,如果批量大干脆计件多省事

网友:
说心里话,以前做过类似的零件,用普车做的,不记得是多少时间了,是一边车外圆,一边钻孔的,一般会比别人少1/3的时间做好。

网友(2010-02-27):
不要听他们乱说像这个零件普车《6140》来做最快6分钟一般就是8分左右就看你想给他赚多少钱了说实话你们老板太抠了你说一天我们做上6七十个1个给上5毛你让人活吗?一天连一袋白面都赚不下还不如当小工去呢什么心都不用操

网友:
在说下用无缝管并没有棒料来的快你用无缝管那也可以就是质量保证不了

网友:
计算成本按比例看着给

网友:
一般设计工时我依次考虑产品质量,员工心情,公司效率。呵呵,学习了。

网友:
我现在的计算方法是:根据本地工资水平定一个基本工资基数比如2000元每月,工作25个工作日,每日8小时工作制,折合1小时10元薪水。然后把零件的各个工序折合成时间。每月下来统计工时算出工资去掉废品损失即可。技术水平高低和加工质量就看出来了。这个零件车工我看用棒料半个小时就能加工完毕。单纯的车工每小时的价钱,各地水平不一价格也就不一样,大约在15元左右上下浮动。

网友:
真正看你的工价和数量,数量巨大就无缝管自动送料的数控车。数量一般,工价又不高的话最快,最省的 就要算仪表车床了。

网友:
我公司有这么个类似工件,成本只需要2~3元,供参考。

网友(2016-03-23):
引用 网友A:
镗内孔,倒两角,切断,去毛刺,等工序。0.5工时,算0.5元/小时

5毛钱一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