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标题栏文字位置问题!

楼主(2008-06-25):
请教各位大虾,在调入标题栏图框时写入的文字,发现位置不理想要如何调整?问题出在标题栏图块写块是的设置问题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字体不兼容,," Y' Y& O. d, i) y: t
改下字体就好了

网友:
如果不是楼上的问题,则找出标题栏的原始文档,在那里进行修改。

网友:
如果是掉入的图框,可能是字体、字号或者字宽的原因,改回他原来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