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制造设备要不要做手板?

楼主(2008-06-25):
因为我原来是做音响结构,现在做工程类项目的结构,对于半导体制造设备要不要做手板感到疑惑。是不是因为半导体制造设备做手板的费用太高而不做手板,就可以直接开模??那么直接开模是否真的能保证在组装时结构就没有问题

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
没有计算机3维设计以前,一般在设计后都要做样件,目的是考察机构的合理性。
有了3维设计后,机构的合理性及CAE解析都在设计阶段考察,一般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所以直接开模。

现在的设计程序要求如下:
设计方案检讨--修改方案--设计方案确认会--详细设计--设计检讨--CAE解析--组立性检讨--工艺性检讨--性能检讨--设计审查--开模--小批量试生产--生产可行性检讨--批量生产。

网友(2009-07-03):
还是要做的, CAE毕竟只是一个模拟过程,虽然比FEA更高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