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线材抛光---请教

楼主(2008-06-25):
各位前辈,高人,朋友,现在冒寐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在的单位生产一种不锈钢异型线,长度比较长是圈料大概有一千米到两千米的长度,客户要求表面镜面标准,我现在用的是聚氨脂的抛光轮,因为在拉拔过程中会有一些拉拔的痕迹,用聚氨脂轮的确是解决的拉拔痕迹的问题,但是缺又出现新的很细的聚氨脂轮的划痕,虽然很细但是还是能看的出来,这点让人不是很满意,我请问大家聚氨脂的轮是不是也有粗细的标号?也分大小的标号吗?另外请大家给出出好的主义很办法,真的谢谢大家了,现在能找到一个开诚布公的论坛真是很幸运啊,感觉这里氛围很舒服!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用化抛吧~~
效果不错,很亮的,绝对达到要求
我这里的不锈钢线和钢丝绳都是化抛

网友:
化抛  ?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也了解下。谢谢

楼主:
谢谢2楼朋友的帮助,化抛肯定是要做的,但是如果有划痕的化抛好像是去除不掉的吧?

网友:
确实很难抛掉
先做一种特制的砂轮将拉痕打磨掉才行,可以仿截面形状制作

楼主:

各位前辈,高人,朋友,现在冒寐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在的单位生产一种不锈钢异型线,长度比较长是圈料大概有一千米到两千米的长度,客户要求表面镜面标准,我现在用的是聚氨脂的抛光轮,因为在拉拔过程中会有一些拉拔的痕迹,用聚氨脂轮的确是解决的拉拔痕迹的问题,但是缺又出现新的很细的聚氨脂轮的划痕,虽然很细但是还是能看的出来,这点让人不是很满意,我请问大家聚氨脂的轮是不是也有粗细的标号?也分大小的标号吗?另外请大家给出出好的主义很办法,真的谢谢大家了,现在能找到一个开诚布公的论坛真是很幸运啊,感觉这里氛围很舒服!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异形线材化学抛光才是正道,拉线时要精拉,模具的光洁度要非常之高,拉完线之后用化学抛光,用物理抛光成本很大。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高人,朋友,现在冒寐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在的单位生产一种不锈钢异型线,长度比较长是圈料大概有一千米到两千米的长度,客户要求表面镜面标准,我现在用的是聚氨脂的抛光轮,因为在拉拔过程中会有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