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化玻璃用什么刀才能割?

楼主(2008-06-25):
刚化玻璃用什么刀才能割?谢谢!

网友:
玻璃是非晶体材料

钢化的玻璃改变的是玻璃表层分子之间的连接力,而且钢化完的玻璃会产生中心变形少于四周变形组成一个稳定的力系。只要有一个点的状态改变了,这种稳定的力系就不存在了。所以很难切割。
如果用磨的方法倒是可以试试,但是成功率不是很大,尤其是镂空。如果是磨掉一个边角或许会成功。
加工时小心了,应力爆发很吓人。
个人见解,不对多包含

网友:
我觉的好象没有,

网友:
水刀是维一能切割的!建议LZ到本战的水刀部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