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轴加载出现扭曲---请教

楼主(2008-06-25):
缸径190柴油机12缸 动力范围变化大时出现扭曲  想改进有什么思路?请各位高手
指点

网友:
楼主把问题说详细点,好吗?

网友:
改材料,改尺寸

网友:
请问楼主,曲轴是做何,热处理??
什么材质的??

网友(2008-09-17):
仅是因为动力范围原因导致的扭曲变形吗?要结合整体的发动机,瓦,座孔以及同心度等多方面分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