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轧钢设备和液压---请教

楼主(2008-06-25):
炼铁厂和炼钢厂用的轧钢设备一般是不是用液压设备?一般要用多少MP的液压设备?

请教,谢谢!

网友:
炼铁厂和炼钢厂没有轧钢设备,只有轧钢厂才有轧钢设备。轧钢设备上有许多液压系统,如轧辊平衡、液压压下、工作辊弯辊、工作辊窜辊等,压力从14MPa~29MPa不等,甚至更高。

楼主:
谢谢!是不是大部分的轧钢厂直接附属于炼佚/钢厂?我想收集一些轧钢设备

网友:
一般而言,轧钢厂一般都和炼铁厂、炼钢厂组成一个钢铁联合企业。但是也有单独的轧钢厂,这样就需要外购坯料。

网友(2010-07-28):
一般而言,轧钢厂一般都和炼铁厂、炼钢厂组成一个钢铁联合企业。但是也有单独的轧钢厂,这样就需要外购坯料